[ARM入门] 全国产!全志A40i+**s FPGA核心板(4核ARM Cortex-A7)硬件说明

楼主(2023-01-31):
硬件资源SOM-TLA40iF核心板板载ARM、FPGA、ROM、RAM、晶振、电源、LED等硬件资源,并通过B2B连接方式引出IO。核心板所有器件(包括B2B连接器)均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100%。
图 1 核心板硬件框图

图 2

图 3

ARMARM型号为全志科技A40i,LFBGA封装,工作温度为-40°C~85°C,引脚数量为468个,尺寸为16mm*16mm。
A40i处理器架构如下:
表 1
A40i
4x ARM Cortex-A7,每核主频高达1.2GHz
GPU:Mali400 MP2,支持OpenGL ES 1.1/2.0、Open VG 1.1
Encoder:支持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编码
Decoder:支持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解码
图 4 A40i处理器功能框图

FPGAFPGA型号兼容紫光同创PGL25G-6IMBG324(MBG324封装)、PGL50G-6IMBG324(MBG324封装),工作温度为-40°C~100°C,引脚数量为324个,尺寸为15mm*15mm
表 2
FPGA
紫光同创**s PGL25G-6IMBG324
紫光同创**s PGL50G-6IMBG324
ROM
64Mbit SPI FLASH
Logic Cells(LUT4)
Flip-Flops
DSP Slice
40(APM,Arithmetic Process Module)
84(APM,Arithmetic Process Module)
Block RAM(18Kbit)
CMT
4(PLL)
IO
单端(1个),差分对(48对),共97个IO
LED
2x 用户可编程指示灯
1x DONE指示灯
图 5 **s特性

ROM1.3.1 eMMC核心板通过SMHC(主机控制器)连接至eMMC,使用SDC2总线,采用8bit数据线。eMMC型号兼容江波龙(Longsys)公司的FEMDRW008G-88A39(8GByte)、康盈(Kowin)公司的KAS0311D(8GByte)。
1.3.2 SPI FLASHFPGA端通过SPI总线连接工业级SPI FLASH,型号为芯天下(XTX)公司的XT25F64FSSIGT(64Mbit)。ARM端通过SPI总线经过模拟开关切换后,亦可连接至SPI FLASH,实现固化FPGA端可执行程序的功能。
RAM核心板通过专用SDRAM总线连接2片DDR3,分别采用16bit数据线,共32bitDDR3型号兼容紫光国芯(UniIC)公司的SCB13H4G160AF-11MI(512MByte)和SCB13H8G162BF-13KI(1GByte)、江波龙(Longsys)公司的F60C1A0004-M79W(512MByte),支持DDR3-1152工作模式(576MHz)
晶振核心板采用2个工业级晶振Y1和Y2。Y1晶振时钟频率为32.768KHz,精度为±20ppm,Y2晶振时钟频率为24MHz,精度为±10ppm,为ARM端提供系统时钟源。
核心板采用工业级晶振Y3。Y3晶振时钟频率为24MHz,精度为±20ppm,为FPGA端提供系统时钟源。
电源ARM端采用工业级PMIC电源管理芯片,满足系统的供电要求和CPU上电、掉电时序要求,核心板采用5V直流电源供电。
FPGA端采用分立电源输出1.2V及3.3V电源,满足FPGA端的供电要求,使用ARM端3.3V电源控制电源使能,分立电源采用5V直流电源供电。
LED核心板板载6个LED,其中LED0为电源指示灯,默认上电时点亮。LED1和LED2为ARM端用户可编程指示灯,分别对应PC17和PC18两个引脚,高电平点亮。LED3为FPGA端DONE指示灯,FPGA端加载可执行程序后点亮。LED4和LED5为FPGA端用户可编程指示灯,分别对应P15和P16两个引脚,高电平点亮。
图 6

图 7

图 8

B2B连接器核心板采用爱特姆公司的4个工业级B2B连接器,共320pin,间距0.5mm,合高4.0mm。其中2个80pin公座B2B连接器,型号BTB050080-F1D08200,高度1.0mm。2个80pin母座B2B连接器,型号BTB050080-F1D08200,高度3.0mm。
外设资源核心板引出的ARM端主要外设资源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3
外设资源
数量
性能参数
CSI
CSI1:(CMOS sensor parallel interface),支持720P@30fps;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CSI0(16bit)已连接至FPGA,且未引出至B2B连接器
TVIN
CVBS输入,支持NTSC和PAL制式;
TVOUT
CVBS输出,支持NTSC和PAL制式;
RGB DISPALY
包含LCD0、LCD1输出,支持1080p@60fps;
LVDS DISPALY
包含LVDS0、LVDS1输出,支持 1080p@60fps;
备注:LVDS0、LVDS1与LCD0(RGB DISPALY)引脚复用
MIPI DSI
包含4个数据通道,支持1080p@60fps;
符合MIPI DSI V1.01和MIPI D-PHY V1.00;
HDMI OUT
HDMI 1.4规范,支持1080p@60fps;
SMHC
支持SD3.0,SDIO2.0,MMC5.0;
SDC0:4位数据总线(推荐作为底板Micro SD功能);
SDC1:4位数据总线;
SDC3:4位数据总线;
备注:核心板板载eMMC已使用SDC2,且SDC2未引出至B2B引脚
TWI(I2C)
TWI0~TWI4,支持标准模式(100Kbps)和高速模式(400Kbps);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TWI0已连接至FPGA、PMIC,同时引出至B2B连接器
SPI
每路SPI支持2个片选信号;
时钟频率高达100MHz;
支持Master Mode、Slave Mode;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SPI0(CE0)已连接至FPGA端SPI FLASH,SPI0(CE1)已连接至FPGA,且SPI0未引出至B2B连接器
UART
支持4Mbps波特率;
支持硬件或软件流控;
TSC
可作为SPI(Synchronous Parallel Interface)或SSI(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接口;
CIR
可通过红外线进行远程控制;
RTP
四线电阻触摸,12位SAR型A/D转换器,采样率2MHz;
USB OTG
USB2.0(USB0),支持高速模式(480Mbps)、全速模式(12Mbps)、低速模式(1.5Mbps);
USB HOST
USB2.0(USB1、USB2),支持高速模式(480Mbps)、全速模式(12Mbps)、低速模式(1.5Mbps);
I2S/PCM
全双工,采样率8KHz~192KHz;
AC97
可变采样率AC97编解码器;
全双工,串行接口,采样率高达48KHz;
OWA
One Wire Audio,兼容S/PDIF协议;
Audio Codec
包含2通道ADC,采样率8KHz~48KHz;
包含2通道DAC,采样率8KHz~192KHz;
包含2路单声道MIC IN、1路立体声LINE IN、1路立体声FM IN;包含1路差分PHONE OUT、1路立体声H/P(Headphone) OUT;
Ethernet
1路EMAC,支持MII PHY接口(10/100Mbps);
1路GMAC,支持MII/RMII/RGMII PHY接口(10/100/1000Mbps);
SATA
支持设备热插拔,支持3.0Gbps速率;
PS2
兼容IBM PS/2协议;
SCR
Smart Card Reader,时钟速率可调;
支持ISO/IEC 7816-3和EMV2000(4.0)规范;
KEYADC
多按键检测接口,6bit分辨率,输入电压范围为0~2V;
转换速率最高可达250Hz;
KEYPAD
8 x 8键盘矩阵接口;
PWM
支持PWM输出、输入捕获,输出频率高达24/100MHz;
支持0~100%可调占空比;
JTAG
支持边界扫描;
支持IEEE 1149.1和IEEE 1149.6标准。
备注:核心板引出的FPGA端主要资源为BANK0、BANK2部分IO。
引脚说明引脚排列核心板B2B连接器分别为CON0A(母座,对应评估底板CON0A)、CON0B(公座,对应评估底板CON0B)、CON0C(母座,对应评估底板CON0C)、CON0D(公座,对应评估底板CON0D),引脚排列如下图所示。
图 9 核心板引脚排列示意图

电气特性工作环境表 14
环境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工作温度
-40°C
/
85°C
存储温度
-50°C
/
90°C
工作湿度
35%(无凝露)
/
75%(无凝露)
存储湿度
35%(无凝露)
/
75%(无凝露)
工作电压
/
5.0V
/
功耗测试表 15
工作状态
电压典型值
电流典型值
功耗典型值
状态1
5.0V
0.21A
1.05W
状态2
5.0V
0.55A
2.75W
备注:功耗基于TLA40iF-EVM评估板测得。测试数据与具体应用场景有关,仅供参考。
状态1:系统启动,评估板不接入其他外接模块,ARM端不运行程序,FPGA端运行LED测试程序。
状态2:系统启动,评估板不接入其他外接模块,ARM端运行DDR压力读写测试程序,4个ARM Cortex-A7核心使用率约为100%,FPGA端运行IFD测试程序。
热成像图核心板未安装散热片与风扇,在常温环境、自然散热、满负荷状态下稳定工作10min后,测得热成像图如下所示。其中红色测温点为最高温度点(64.3℃),绿色测温点为最低温度点(28.8℃),白色测温点为画面中心温度点(46.8℃)。
备注:不同测试条件下结果会有所差异,数据仅供参考。
图 10

请参考如上测试结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散热方式。
机械尺寸核心板主要硬件相关参数如下所示,仅供参考。
表 16
PCB尺寸
65mm*44mm
PCB层数
10层
元器件最高高度
2.0mm
PCB板厚
2.0mm
重量
19.8g
图 11

图 12

元器件最高高度:指核心板最高元器件水平面与PCB正面水平面的高度差。核心板最高元器件为电感(L1)。
底板设计注意事项最小系统设计基于SOM-TLA40iF核心板进行底板设计时,请务必满足最小系统设计要求,具体如下。
电源设计说明
  • VDD_5V_SOM
VDD_5V_SOM为核心板的主供电输入,电源功率建议参考评估板按最大10W进行设计,并且在靠近核心板电源输入端放置50uF左右的储能电容。
图 13

  • VDD_5V_MAIN & VDD_3V3_MAIN
VDD_5V_MAIN、VDD_3V3_MAIN为底板提供的外设电源。为使VDD_5V_MAIN、VDD_3V3_MAIN满足处理器的上电、掉电时序要求,推荐使用VDD_3V3_SOM_OUT来控制VDD_5V_MAIN和VDD_3V3_MAIN的电源使能。
图 14
系统启动配置
核心板内部L7/FEL已设计10K上拉电阻,设计系统启动配置电路时,请参考评估底板BOOT SET部分电路进行相关设计。当L7/FEL为高电平时,CPU会按顺序检测对应设备启动。
图 16
系统复位信号R24/AP-RESETn(PMIC_PWROK)
R24/AP-RESETn为CPU的复位输入引脚,同时与PMIC的复位输出PWROK相连,可用于输出控制外设接口的复位。该复位在VDD_3V3_SOM_OUT延迟60ms后拉高。当使用该复位作为其他外设复位信号时,需考虑外设电源与复位之间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
图 17
PMIC_PWRON
PMIC_PWRON为PMIC的开关机控制引脚,PMIC内部已上拉100K电阻到1.8V,默认情况请悬空处理。
其他设计注意事项保留Micro SD卡接口评估底板通过SDC0总线引出Micro SD接口,主要用于调试过程中使用Linux系统启动卡来启动系统,或批量生产时可基于Micro SD卡快速固化系统至eMMC,底板设计时建议保留此外设接口。
保留UART0接口评估底板将F23/PB23/UART0_RX和F22/PB22/UART0_TX引脚通过CH340T芯片引至Type-C接口,作为系统调试串口使用,底板设计时建议保留UART0作为系统调试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