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继电器选型参数

楼主:
继电器是比较常用的开关驱动器件,成本低,控制简单,虽然体积没啥优势,但是成本也不高,那么继电器选型有哪些考虑的方面呢?查看规格书只是选择继电器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在规格书中可以查看有关继电器的封装结构、通流能力和应用推荐,除此以外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其他因素,以确保选择的继电器型号是最佳解决方案并能有效避免继电器故障,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常规的电磁继电器一般由线圈和触点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当线圈通电时,感应磁场可以打开或关闭触点。
我们使用继电器一般有一下用途,首先是使用较低电流电路切换高电流电路,这是最常见的应用原因,其次是节约成本,相同通流能力的MOS和继电器比起来,继电器的价格要更低,
除了大电流应用,我们还可以使用继电器来执行逻辑控制功能,电磁继电器可以用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应用程序,比如当我们需要根据某些输入执行一些逻辑操作时,比如,从输入信号,来实现电源的输出的开和关,以及交替闪烁的驱动一些灯。尽管这些逻辑功能现在很多可以通过MOS实现,但是在尺寸要求比较低,空间余量大时,可以通过采用一些插装在端子上的继电器来实现对应的功能,现在在一些比较低端的车上采用继电器仍旧是比较多。
选型时关于触点的一些考虑的点是,首先要确定我们需要的继电器类型是需要NC/常闭还是NO/常开,以及或可以切换CO/转换的触点,其次是额定电流,也就是最大额定直流电流。为了一些安全裕度,我们实际选型的继电器应该保持远低于此值。然后是额定电压,也就是最大开关电压,这个主要根据我们所使用类别的额定负载,一些继电器制造商会在规格书中指定特定条件下的最大负载,比如灯负载,感性负载,阻性负载,例如无感或微感负载或交流电磁负载的控制,这个影响很大的,所以选型之前要确认好负载类型,然后和继电器厂商沟通确认,因为有些触点材质可能不适合不同的负载类型。然后是分断能力,这个是指定继电器可以关闭而不会被破坏或导致持续时间不可接受的电弧的最大电流。接下来是最小开关负载,克服接触电阻可能需要最小电压/电流,很多人可能会纳闷,电流大了不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电流太小也不行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继电器触点表面工作久了可能会有一层氧化膜,那么继电器触点要想吸合就必须克服这一接触电阻,从而实现吸合。最后就是接触材料,不同的继电器会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接触材料。不同的接触材料其特性也不同,由于接触电阻低,镀金触点可用于切换轻负载,一些银合金比其他银合金更耐电弧。所以在继电器选型时务必要关注触点材质以及应用负载类型。

网友A(2023-02-16):
讲解非常详细学习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