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MP157 两个A7核能跑两个系统吗?

楼主(2023-02-01):
请问STM32MP157的两个A7核,能像其它双核CPU一样运行AMP模式:一个核跑Linux、一个核跑RTOS(或禅机)吗?虽然有一个M4核可以跑RTOS,但计算能力有点弱,不能满足需求。想再用一个A7核来跑实时计算任务。

网友A:
另一个A7好像也能跑rtos吧

网友B:
你既然都跑linux了,还不如都用linux了呢

网友C:
M4的属实会有些弱,但是人家主要也不是做算法了,是做外设控制的了

网友D:
你可以选择NXP的imx系列的CPU,能成熟一些

网友E:
计算任务的话,我觉得M4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F(2024-05-0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G: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H: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I: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J: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K: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L: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M: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N: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O: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