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USB 时钟使能问题

楼主:
Hello,大家好,最近在使用STM32F103RCT6开发USB设备,使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但查看代码发现一个问题,HAL_PCD_MspInit函数中开启了USB外设时钟,但是他开启的是RCC->APB1ENR的bit23,如下图:
但是我翻阅103系列的参考手册得到的结果是该寄存器的23bit是保留位,只在AHBENR寄存器有一个OTGFSEN位,所以此处很奇怪,为什么实际代码和手册对不上?是我哪里误会了吗?不知道有哪位大神是否可以帮忙解惑。

网友A(2023-02-02):
应该是你误会了。

STM32F1系列分互联性和非互联型两个子系列,互联型系列支持双CAN,带USB OTG,指STM32F105和STM32F107。两个子系列在USB模块 、CAN模块
RCC等地方有明显差异,当然包括寄存器的定义。你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C,它属于非互联型系列。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看错地方了,你看的寄存器是互联型系列的相关寄存器定义,实际上你要看非互联型系列的相关内容,
即Low-, medium-, high- and XL-density器件的相关内容,而不是Connectivity line 器件的内容。

网友B:
找的手册位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