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_StatusTypeDef”未定义

楼主(2023-02-01):
编译工程好几个文件都报“unknown type name'HAL_StatusTypeDef'”错误,按F3可以看到定义,重新在其它.h文件里面定义还能报重复定义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工程代码传一下

网友B:
看看主函数里面是不是括号多了一个

网友C:
你用的是哪个IDE?

网友D:
这个可能要看具体代码。这个枚举量的定义是库里自带的。如果可能的话,干脆将工程基于CubeMx和STM32CubeIde重新建一遍。

网友E:
要看具体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