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的io口没有钳位二极管吗?

楼主(2023-02-01):
stm32g030的io口没有钳位二极管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你看看官方咋介绍的呢?

网友B:
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呗,估计他们能让你看手册

网友C:
这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D:
一般都会有吧,用的MOS耶

网友E:
你可以看看他家的芯片手册,一般都会介绍的

网友F:
这个就问住了,电路估计也不会研究它MCU内部的构造啊

网友G:
这是影响楼主的电路设计了吗?

网友H: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加载一个上去嘛

网友I:
我记得是有的,之前听STM32F1系列介绍,好像是有

网友J: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可太坑了

网友K(2024-03-30):
STM32G030系列微控制器的IO口并不内置钳位二极管。在使用时,若需要保护IO口不受外部电压的影响,建议使用外部电路,如电压稳压器、电流限制器或二极管等来进行保护。

网友L(2024-07-0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M:
电流要增大

网友N: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O: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P: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Q: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