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USB虚拟串口

楼主(2023-02-01):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STMF407ZE 的USB虚拟串口收发的示例代码或驱动代码的链接,找了很久都没有搜索得到,找到的都是作为U盘或其他什么的。

网友A:
为啥使用USB虚拟串口啊,它本身是带串口功能的啊

网友B:
虚拟串口好像需要带有USBhost的功能才行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STM32F1的呀,F1是有这方面的demo的

网友D:
是的,我也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看来还得自己手搓了

网友E:
虚拟串口是想接啥呢?我有点不理解,是想扩展自己的串口功能吗

网友F(2024-05-0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G: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H: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I: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J: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K: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L: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M: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N: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O: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