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国产MCU之光 第41期: 武汉芯源CW32F030开发板上手实测,最终篇~

楼主:
国产MCU专栏 第41期:武汉芯源CW32F030开发板上手实测,最终篇~

*阅读说明:以下仅简要总结摘录,排名不分先后。详细评测内容、源码附件、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之前已经整理两期
本次继续来盘点~

  • 测评一:
进行点灯,就选择最简单的工程即可,把接口配置好,反转IO即可了。

我们此次申请的芯源单片机是M0内核的,所以我们先安装pack。
在其资料中就有。双击安装即可。然后我们可以选在测试例程或者是自己新建工程,我们这里就把新建工程的一些事项说明下。

由于板子管脚众多,我从中选择两个管脚作为模拟IIC管脚使用,和外设SHT20温湿度计进行通信测试。正好也可以获取下温湿度数值为后面进行测试做铺垫。

本次开发我选择一款0.96寸的128*64分辨率的显示屏幕来进行移植。

前两次我们完成了单独的sht20程序和单独的OLED显示,当时使用的显示温度还是在仿真器中看到的,不是很方便,不能随时看到温湿度数据。下面我们就配合OLED显示屏,把两个联动起来。

  • 测评二:
做一个SPI通信的吧。然后我就上网买了一个逻辑分析仪,
一开始上手,我直接就用SPI的例程来测,没测出来。发现两个问题。
然后我想了一下,那就自己改改。然后就基于例程,改了一下,可以发出CW32  NB(芯源牛B)的数据

现在开始搞搞ADC。
ADC也是一个挺好用的模块啦,模拟量采集,非常好使用。可以用在好多场景上。
今天呢,基于官方给的例程,做了一个通过BGR基准电压,来测量芯片供电电压的方法。
这个场景还是很实用的,适用于一些芯片供电变化的场景,可以监控到电压变化,过压和欠压等工况,并及时调整控制策略。

CRC作为通信中经常使用的校验方式,可以说是在哪都能看到。
但是这么多种方式CRC方式属实第一次见。

  • 测评三:

官方的demo用的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这种方式不太友好,本文使用非阻塞方式点灯。

(1)关于CRC
循环冗余校验(CRC)主要应用于核实数据传输或数据存储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通常都是采用软件来实现CRC,本文体验一下硬件CRC。
(2)CW32F030的CRC
(3)代码测试
(4)结果验证
(5)第三方验证工具

(1)什么是ISP
(2)引导配置
(3)ISP软件
(4)BOOT引脚设置
(5)ISP烧录

之前使用了AT32驱动了这个lcd,本文将驱动移植使用CW32F030驱动,

  • 测评四:
目的:
1:使用定时器中断,来使LED小灯闪烁
2:驱动0.91inch的OLED显示芯源的L-O-G-O

串口实验结果:
1:系统初始化时,打印系统时钟频率
2:串口定时打印信息

CoreMark 是一项测试处理器性能的基准测试。代码使用 C 语言写成,包含:列举,数学矩阵操作和状态及 CRC 等运算法则。
目前 CoreMark 已迅速成为测量与比较处理器性能的业界标准基准测试。CoreMark 的得分越高,意味着性能更高。

  • 测评五:
本次调试使用的烧录器是创芯工坊的PWLINK,STLINK、JLINK均可以使用,理论上任何支持CMSIS-DAP Debugger的各种DAPLINK都可以使用!

网友A(2023-02-06):
二姨家的小能手真的非常能干啊

网友A:
这整理一下系统多了,把这些测评贴看完了也差不多就能大概了解芯源这个系列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