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模块VMTool 配置工具的传感器数据读取

楼主(2023-02-01):
河北稳控科技振弦采集模块VMTool 配置工具的传感器数据读取

连接传感器
将振弦传感器两根线圈引线分别连接到 VM 模块模块的 SEN+和 SEN-两个管脚。 通常不分正负极,任意连接即可。

连接模块电源
使用 5V~12V 直流电源连接到 VM 模块的 VIN 和 GND,电源正极连接到 VIN 管脚,负极连接到模块的 GND 管脚。 若一切正常,则可观察到 VM 模块运行指示灯开始闪烁( 1~2 秒一次)。

请在确认电源的正负极及电压后再连接到模块,模块没有反接电源保护措施,电源接反或电压不在模块适用范围均会导致模块损坏无法使用。

打开 VMTool 工具, 做如下操作。
( 1) 在界面左上角区域, 选择前述计算机 COM 接口名称(若备选下拉框内没有需要的串口名称时,可直接手工输入);
( 2) 点击【 连接模块】 按钮, 若连接成功,则按钮文字变为“ 断开模块” , 并自动读取当前连接模块的版本信息和参数值;
( 3) 勾选界面右上部的【自动读取】 复选框, 2~3 秒后,在界面上即可显示测量到的传感器数据。

在实时数据的右侧(默认为隐藏, 见“4.4VMTool 扩展功能” ), 可在串口助手中查看原始接收数据( 16 进制), 在 MODBUS 工具中以表格形式查看实时寄存器值,在实时曲线中查看实时数据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