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帖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返回列表
[STM32]

DMA+USART+不定长接收中断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STM32 DMA定长发送+完成中断
使用USART的不定长接收中断,通过DMA 从串口DR寄存器搬运到指定的接收数组,不使用USART的接收中断,减少CPU的资源浪费。
代码测试完成,可以正常运行。
使用串口的不定长接收中断,所以需先配置串口。
串口配置
串口配置很简单,直接用机构(原子)的例程。
串口配置主要分为定义句柄、使能时钟、配置IO口、配置串口模式、配置并开启中断。
  • 定义句柄
使用到GPIO和USART,需定义相关句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开启时钟(USART1是APB2时钟,IO口是PA9 PA10,A组IO口时钟是APB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 配置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 配置串口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 根据上述配置,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使用到USART不定长接收中断,需配置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句柄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IDLE, ENABLE);        //开启串口空闲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清除USART1标志位
}
到此,串口配置完毕。
使用DMA将USART RX的数据搬运到指定数组,需配置DMA的相关通道。
因为使用的是串口1,根据手册查询到对应的DMA为DMA1 4通道(TX)和DMA1 5通道(RX),这里一起配置了,故需配置DMA1 4通道和DMA1 5通道。
根据结构体及成员相关解释,配置DMA1 4通道。

配置DMA
  • 定义句柄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开启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 配置DMA1 4通道(RX)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重置DMA1 4通道  USART1 TX
/********************************传输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 usart1_t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大小及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USART1_MAX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 配置DMA1 5通达(RX)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重置DMA1 5通道  USART1 RX
/********************************传输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 usart1_r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大小及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USART1_MAX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至此,DMA通道配置完成。
DMA发送一次后需重新配置剩余长度,才可以再次发送。
编写DMA重新配置剩余长度,恢复发送函数。
/******************重新恢复DMA指针***********************/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CHx,USART1_MAX_LEN);//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编写USART1 接收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空闲接收中断
                {        USART1->SR;   //可要可不要  文档说需要读取,不读取也没关系
                  USART1->DR;                //读取SR数据 注意:这句必须要,否则不能够清除中断标志位。数据手册
                  usart1_rxlen = USART1_MAX_LEN-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算出接本帧数据长度
                        //***********帧数据处理函数************//
                        printf ("The lenght:%d\r\n",usart1_rxlen);
                        printf ("The data:\r\n");
                        usart1_Send(usart1_rxbuf,usart1_rxlen);
                        printf ("\r\nOver! \r\n");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IDLE);         //清除中断标志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5);                   //恢复DMA指针,等待下一次的接收
     }
}
配置全部完成,可以使用空闲中断接收数据,DMA搬运到指定数组。
结果如下所示:

源码

来自 7楼

网友A(点评):
USART的IDLE中断搭配DMA属于常用且好用的不定长数据接收方式,节省MCU资源,可腾出时间处理其他代码,不过作者整体格式较为杂乱,缺少逻辑性,望日后可以改善,获取更高打赏。

楼主(2023-02-01):
因为源码配置了USART TX的DMA通道,使用将DMA定长发送也添加到源码中.
DMA 5通道(USART发送串口)配置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重置DMA1 5通道  USART1 RX
/********************************传输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 usart1_r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大小及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USART1_MAX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初始化完成后,在串口初始化函数底部加入DMA_TX使能.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这样DMA就可以自动把数组中的数据发送到USART DR寄存器中,实现自动发送.

发送时需重置DMA通道的剩余发送长度,源码中放在主函数里,5s触发一次.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ma.h"

extern u8 usart1_txbuf[USART1_MAX_LEN];
u16 t;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for(i=0;i<100;i++)
         {
                usart1_txbuf[i]=i;
         }
        while(1)
        {
                delay_ms(1000);
                t++;
                if(t%5==0){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4);
                }
        }
}
经过测试,可以稳定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参考: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8367512?spm=1001.2014.3001.5502

这个大哥写的代码结构和逻辑确实不错,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代码量比不使用DMA的还多啊,另外,一次完整帧结束怎么判断呢?

通过串口空闲中断来检测

网友E:
感觉代码量比不使用DMA的还多啊,另外,一次完整帧结束怎么判断呢?

网友F(点评):
不用DMA采用串口空闲中断判断完整帧就可以了

网友B(点评):
触发空闲中断就说明以帧发完了,他的代码量大,是因为他里面有和本文章不想关的代码,但是使用DMA肯定会增加代码量的,但是用DMA可以腾出时间干其他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这个代码就是使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来判断完整帧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代码是用空闲中断判断接收是否结束(空闲中断),用DMA将接收到的数据搬运到指定数组

网友C:
参考: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8367512?spm=1001.2014.3001.5502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