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 低功耗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3-02-01):
1. 使用的型号为LRM470-RL22。  2. 当前 进入Sleep后 功耗还有200uA .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3.  可能是单片机的引脚要输入输出进行配置, 但是Sw_Ctrl1 和sw_ctrl2已经配置为低电平了。

网友A(2023-08-01):
200ua,正常官方的数据是多少啊?

网友B:
能不能把你说的型号手册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C:
单片机不用的IO需要配置为输入吧

网友D:
没弄过这芯片,不过200ua属实有点大了

网友E:
你的外围电路有可能也会消耗电流的

网友F:
你试试用MOS关闭这模块的电源呢?

网友G:
这你直接找关于这模块的技术支持多好,他们肯定遇到过

网友H:
感觉还是查查你的电容之类的,是否有漏电的问题

网友I:
用外置的上拉,然后很多不用的IO配置成输入,估计就行了

网友J:
配置成低电平是让470进入到什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