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芯片的后缀含义在哪里能查到?

楼主(2023-02-01):
比如ADS1256手册里的包装信息中提到 有后缀是IDBR和IDBT的两种类型, R和T应该是REEL和TUBE的缩写,可是还有个IDBRG4和IDBTG4,而且介绍上完全一样,这个G4又是什么含义呢???

另外IDB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同样是ADC芯片 ADS1248的后缀就是IPW和IPWR,其中前者是管装包装后者是卷带包装,那IPW又是啥意思呢?这些有没有什么比较统一的命名格式可以查到???

网友A:
G4: 绿色环保符合标志。
I:一般指工业领域用的产品。
PW:指TI命名的封装尺寸。每家公司可能不一样。
这些可以找原厂或者代理商一次性问清楚,后面就不会有疑问了。

网友B:
G4是以前的环保标志,但是现在TI的芯片都是环保的了,保留G4这些后缀,是为了和以前的器件统一。

网友C:
数据手册里面会说的吧

网友D(2023-03-18):
你需要看哪个芯片的?

网友E:
TI芯片的后缀在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F:
后缀都在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G:
不同型号的芯片后缀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查找时需要参考具体的产品规格书和数据手册。

网友H:
TI芯片的后缀通常用于标识芯片的一些特性或变种,比如封装类型、工作温度范围、芯片功能等。

网友I:
TI芯片的后缀含义可以在Texas Instruments官网上查询

网友J:
可以搜索TI芯片的相关文章了解。

网友K: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TI芯片后缀及其含义:

P:表示DIP封装
N:表示无铅封装
T:表示-40°C至+105°C工作温度范围
I:表示-40°C至+85°C工作温度范围
A:表示-55°C至+125°C工作温度范围
M:表示扩展温度范围
R:表示高精度型号
F:表示带有Flash存储器
L:表示低功耗型号
G:表示增强型号
E:表示工业级型号

网友L:
在各大网上电子商城上查询

网友M:
这些后缀通常可以在TI的数据手册、产品规格书或者官方网站的产品页面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