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芯片tms320C6726B的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23-02-01):
在进行flash烧写过程中发现,擦除完成可以,烧写时候,每当我给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的时候,每隔0x4000地址也写入了同样的数据,比如,每当我给0x90000000地址写入0x12345678,在地址0x90004000,0x90008000,0x9000c000,0x90010000,依次类推都写入了0x12345678这个数,一直写到了0x9FFFC000,

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而且我发现每当我擦除一个sector的时候 也是进行了整片擦除,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人。

按照我的分析,要么烧写失败,就压根写不进去,为什么会出现写入了 ,确写入这么多地址在重复呢?

网友A(2023-07-05):
你用啥烧录软件和烧写器啊?

网友B:
一般来说不应该会重复写入才对,重复写入有点像写错了才这样

网友C:
你是不是烧录软件配置什么了啊?

网友D:
每隔4000写入相同的数据?

网友E:
那你写完之后,还能读出来?

网友F:
这么弄,芯片也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G:
你是不是写的模式不对呢?

网友H:
估计是写入失败了吧

网友I:
你这个地址重复是从MCU之中读取出来看到的?

网友J:
换个烧录软件或者目标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