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仪表放大电路放大采样电流

楼主(2023-02-01):
用仪表放大电路放大采样电流

仪表放大器用作电流的采样放大电路,是否可行?比如系统GND和功率PGND之间有一个0.5R的采样电阻,将电阻的两端接入仪表放大器,做差分放大,这种电路是否更好?有哪些优点?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应用的问题可能不在这里,而是你要测0.5R两端的电压 的时候,并不是都是GND的情况,而是可能一个未知的电压,电流路径中的两个节点的电压可能是100V或者600V,这种情况下你的运放电路没有隔离是无法工作甚至烧毁的。所以它只能在特定的限定条件下工作,用处就不大。如果你说你就是在GND电位附近测,那么无所谓,怎么放大都可能可以,无论是仪表放大还是普通放大,自己用独立器件搭建还是买集成好的。如果你说你要应对一般情况,那么没有必要自己琢磨,市场上肯定有隔离又放大的电流检测芯片。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应用的问题可能不在这里,而是你要测0.5R两端的电压 的时候,并不是都是GND的情况,而是可 ...

哪个型号是隔离又是集成电流检测芯片的?推荐一下型号

楼主:
1.这两个电路算不算差分放大?
2.这种差分放大相较于仪表放大,有哪些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