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的timer能实现对正交编码信号的计数吗?

楼主(2023-02-01):
正交编码信号指的是两路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信号,在STM32F427的手册中说timer可以设置为quadrature encoder input功能,那么具体怎么实现?

楼主:
例如我用timer2来实现这个功能,是不是要将timer2的两个通道都设置为该功能,并且在timer计数时是怎么计数的,是将两路脉冲信号的所有上下沿都计数吗?

网友A:
Reference manual 18.3.12     Encoder interface mode应该写得很清楚了吧?

网友B:
当设成Encoder模式时,TI1和TI2上接入编码器的A/B信号,信号组合起来当TIM的时钟,其相位关系决定TIM是增加还是减小。

网友C:
图片Figure 168. Example of counter operation in encoder interface mode演示的很清楚啊。

楼主:
这里的TI1和TI2是指定时器1和定时器2吗?

楼主:
我看了手册,值说了TI1和TI2,整个芯片就只能输入一路的正交编码信号吗?

网友D:
ti1和ti2在同一个定时器。高级定时器跟通用定时器都能做编码,实际还是要参考数据手册,看ti1和ti2的脚位有没有引出

网友B:
设置好模式,配置好引脚,其它就交给定时器

网友E:
同个定时器;整个芯片,没看过支持几路;2路最少吧;

网友F:
Figure 134. General-purpose timer block diagram
TI1和TI2就是TIMx的CH1、CH2输入后的信号。能接几路,要看datasheet有几个支持encoder的timer,并查CH1和CH2引出了几组

网友G:
能不能把手册发我一份??

网友H:
能够实现编码

网友B:
030都可以

网友I:
通过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J:
是不是需要配合io口啊 单纯用timer不行吧

网友K:
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L:
手册看清楚研究透彻就会懂。

网友H:
请问什么是正交编码器

网友M:
是需要边沿触发的吗

网友C:
手册里面就有写 可以ctrl F找找

网友N:
我没有了解过 先马一个看看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O:
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啊

楼主: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P:
其实我觉得不用定时器也可以

网友G:
如果不需要测量时长的话  是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M: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Q:
设置好模式
配好引脚,其它就交给定时器

网友R:
可以使用不同定时器来配合完成这个功能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是需要边沿触发的吗

应该不是简单的边沿触发 而是说定时器专门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T:
我觉得可以,但是是不是需要将两路进行关联呢

网友U:
我觉得如果不会进行定时器配置的话 完全可以自己写程序 让两路定时器来配合完成计数的功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H:
请问什么是正交编码器

正交编码器(又名增量式编码器或光电式编码器)。用于检测旋转运动系统的位置和速度。正交编码器可以对多种电机控制应用实现闭环控制,诸如开关磁阻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

网友W:
我觉得只要时钟配置 定时器配置以及引脚配置成功后,自己写代码就能进行计数

网友X(2024-05-06):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Y: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Z: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AA: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AB: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AC: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AD: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AE: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AF: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AG: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