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调用DCA输出想要观察的变量?

楼主(2023-02-01):
使用2.0版本的马达库,买来的板子,换了一个电机后无法启动,想请教一下如何调用DCA输出想要观察的变量?

楼主:
是使用   MCDAC_Update_Value(USER_1,variable_name1)  这个函数吗?

楼主:
如果是要怎么使用?USER_1是什么?

网友A:
我记得ST自己出的有个开发板带电机的,你买的二手板子会不会有毛病

网友B:
你换的电机硬件参数一样吗,这可不是方波驱动,找到BEMF,最不济也能启动?

网友C:
你跑的FOC是带Hall的还是不带?

网友D:
从问题上看, 我担心, 这个电机库要怎么配置你的应用参数, 或许楼主还没有搞清楚

楼主:
因为只是要求恒速,其它暂时没有要求,所以只改了头文件中的参数,但是需要调节dq的电流环,要用DAC对比

楼主:
无HALL,无感,恒转速即可

网友E:
通过PA4输出

网友F:
两个电机驱动方式不同?

网友C:
请问 dca是什么啊

网友G:
功率够不够呀

网友D:
我记得好像st有相关的开发板

网友H:
我认为你的开发板应该是有问题的,不然不会这样的。

网友I:
马达库适用多种型号的产品吗

网友J:
如何确定驱动功率的大小啊

网友K:
dac不能直接驱动什么的

网友L:
电机并不是单纯的方波驱动方式

网友M: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啊 使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啊

网友N:
可以检查一下开发板,可能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O:
我比较关心的是 输出挺简单 但是楼主如何捕捉或者说事显示呢

网友P:
楼主的dac输出是用于驱动外部的器件了吗

网友Q:
外部器件是什么还有中转的芯片来方便观察吗

网友R:
外部连接的电压比较器吗?那应该么有问题啊

网友S:
如果有两路dac的话 可以配合进行使用 这样比对起来比较灵活

网友T(2024-05-11):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U: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V: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W: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X: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Y: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Z: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AA: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AB: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AC: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