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0征文】+认识大脑

楼主(2023-02-01):
     最近几年弄温控比较多,设计的温控也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对温控的MCU选型基本都会烧一断时间的大脑,找合适的MCU很是花费时间,功能拟定后,就要找MCU,找MCU时,就要对MCU的规格书仔细的研究,首先对MCU的功能特点大致的了解,然后就把规格书能用到的部分全部了解一遍,如果对一个MCU常用时,就会知道相关的功能,如果是没有接触过的,就要花大量的时候去了解熟悉。
  对比:先说8位机,在消费类的产品中满足功能的前提下,一般就只有成本了,只要成本有优势依然可以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一般8位机在温控类有一些功能无法满足,问题点就会难取掉一些8位机无法做到的功能,进行产品设计与开发。
  STM32C0认识:
STM32C0与8位、16位MCU、32位MCU之间都有相关的差距,STM32C0提供了STM32设计优势,STM32C0采用行业标准的Arm Cortex-M0+内核,频率为48MHz,(注释:STM32C0单片机的主频为48Mhz,内核架构与G0一样,皆为cortexM0+,ROM/RAM根据型号不同从16k-32k/6k-12k不等,不同封装的芯片引脚数量从8个到48个不等低功耗的能力,动态消耗80μA/MHz以内,关机模式低至20nA,相对于性能更加强了,功耗降低了;体积也减小了,制造工艺采用的和STM32G0相同的90nm,与STM8的130nm工艺,又是巨大的提升。
  成本C0的外设与G0相比,确实删减了高级控制。同时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C0没有PLL,其时钟直接由内部48M HSI晶振或者外部HSE晶振生成而成,一定程度降低了成本。
   我觉得C0的优势:功能性能强大了;STLINK仿真;可以代替STM8;封装优势;STM开发环境,KEIL;等。

网友A:
2022年年初就有消息说要出C0系列 现在已经正式量产了吗

网友B:
看参数 应该是比较适合在功能比较少的小体积产品上 应用

网友C:
据说STM32C0的价格定的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D:
去年下半年开始,能选择的,能买到了的MCU多了很多,但是要做的项目少了很多。

网友E:
我看了一下官网上的c系列 型号真的挺多的

网友F:
我看到st有发布关于c0的开发板了

网友G:
看了一下c0系列的 也有引脚比较多的 比如能达到48脚的芯片

网友H:
STM32C0是ST具有出色性价比的32位MCU系列 作为8位MCU的平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