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USB模块,直接通信

楼主(2023-02-01):
网上看到的都是Labview 与STM32的链接,都是串口转USB的,那么,现在有没有USB模块,直接通信?

网友A:
用usb 接电脑,走串口协议.又快又好.为啥不用呢?我的 usb 教程就推荐这种方式.这叫借驱动..几乎是免驱

楼主:
走串口协议。

嗯!

你的意思是 计算机上 出现的是COM口吗?

还是说USB走N-8-1的

网友B:
直接usb更方便,labview对usb的支持也是不错的,有专门的插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那个可以直接驱动变编程了,听说以后MATLAB也可以开发单片机。

网友D:
你直接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USB协议模块吗?

网友F:
USB转TTL PL2303HX模块

网友G:
Cypress公司的USB M8系列和enCoRe USB系列芯片

网友H:
单一功能的USB设备芯片?

网友E:
CH374: 通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I:
CH375最简单的

网友J:
STM32 众多系列的 MCU 中,USB模块很多有具有的

网友K:
串口 升级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J:
集成MCU的也有很多的。

网友L:
在通用微控制器的基础上扩展了USB功能

网友K:
stm32也有携带usb功能的 。

网友H:
CY7C68013a试试看。

网友M:
CH375: 通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K:
单片机加外加芯片的形式

网友N:
USBHOST接口模块─USB118AD。

网友O:
高性能高可靠性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P:
感觉用usb不稳定呀

网友J:
还没有弄过usb这块

网友Q:
可能模块本身就封装通讯转换了电路了

网友R:
有专用的这种芯片

网友L:
不过有些仿真软件在对于延时的仿真的时候确实会花费很多时间

网友S:
自己写一个驱动 呵呵呵

网友J:
没有考虑过这种转换方式

网友M:
有现成的芯片吗  需要搭建外围电路的吧

网友T:
你直接用USB外设不就可以直接直接通信了嘛。

网友U:
直接用串口助手,基本单片机开发板都会带USB转TTL

网友V:
现在32位单片机基本都带USB外设呀。

网友W:
直接usb更方便

网友X:
引用 网友B:
直接usb更方便,labview对usb的支持也是不错的,有专门的插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

这个专门的插件需要手动下载吗 还是自动就安装了啊

网友Y:
如何直接usb呢  单片机自己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Z:
总感觉usb的通讯连接不是那么稳定呢

网友AA:
ST的应该有Usb的

网友AB:
目前的单片机自己不带usb的模块吧 都需要外接

网友AC:
直接就是使用单片机自身资源的好像真的不多

网友AD:
单片机自己内置usb功能的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啊

网友AE(2024-01-11):
单功能USB设备芯片?

网友V:
ft232,支撑ttl

网友AF:
USB转TTL, PL2303hx模块

网友AG(2024-03-04):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AH: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AI: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AJ: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AK: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AL: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AM: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AN: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