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一仿真就出现提示:swim error [30004]:comm timeout

楼主(2023-02-01):
STM8S903K3芯片,可以用STVP烧写程序,但一仿真就出现提示:swim error [30004]:comm timeout ,

网友A:
换个板子

楼主:
换了个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5V电源没有问题,使用的是16MHZ 外部晶振, 复位电路用的是 5V接4.7K电阻接104电容到地

网友B:
连接不正常

楼主: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始终在中断中运行,运行不到主程序,中断标志TIM5->SR1 &= 0xFE;进来就清零了,

网友C:
一般硬件原因:比如板子不稳定(电源),线太长;

网友D:
当然软件设置不正确也有可能;楼主好好查查;

楼主:
我在补充一下,连接是正常的,就是仿真时,连续运行一会就会停下来,出现提示:swim error [30004]:comm timeout

网友E:
我也碰过,后来不吹电风扇,就OK了-

网友F:
关于STVP烧写程序问题,你是怎么能烧写的?我用STVD可以仿真,烧写程序,但在STVP则用ST-LINK烧写后,提示烧写成功,但实测效果不对或者没反应

网友G:
应该中断里采用用TIM5_SR1=0X00;(清除更新标志UIF).我的初始化是
void TIM5_Init()
{
        TIM5_IER = 0x00;      //禁止中断
     TIM5_EGR = 0x01;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5_PSCR=0X07;     //分频系数是128
       TIM5_ARRH =0x03;    //定时时间数值
     TIM5_ARRL =0xD0;
       TIM5_CNTRH=0X01;
       TIM5_CNTRL=0XE8;
       TIM5_IER=0X01;        //开定时器中断
}
另外,不知你的中断号搞对否.

楼主:
我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供电电源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我的系统电路时用AC220供电,整流后经BUCK电路后得到12V,再经7805给单片机供电,整个系统和交流电供地,仿真时,程序可以通过STVD运行,但是对系统的按键电路进行操作时,就会出现swim error [30004]:comm timeout ;
   而后我将系统电路改成和交流电源隔离过的直流电源供电,仿真时,对系统的按键电路进行操作时一切正常;现在分析可能是系统和交流电源供地时是不是仿真电路有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和我一样的供电方式;
2:第二问题,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晶振导致的,后将系统由外部晶振改为内部晶振,程序运行后,就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但很奇怪,当我再改成外部晶振后,这个问题也不能复现,所以,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外部晶振的问题;问题仍在找,希望大家给点提示。

网友H:
可能我买的仿真器受环镜影响大吧,反正我开电风扇的话,就会出现wim error [30004]:comm timeout ;外部晶振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C:
我发我的初始化给你看一下:
                 GPIO_Init();                   //GPIO断口初始?
                 //CLK_CKDIVR= 0X00;            //内部16MHZ不分频
                 //判断当前时钟,如果不是外部晶振(HSE)的话,则切换为HSE
                 if(CLK_CMSR != 0XB4)
                 {
                           CLK_SWCR |= 0X02;          //SWEN置1,使能切换
                           CLK_SWR=0XB4;              //目标时钟源--0XB4指HSE
                           while((CLK_SWCR&0X08)==0); //等待,直到切换成功,SWIF被置1
                           CLK_SWCR = 0;              //消除标志位
                           CLK_CSSR |= 0X01;          //打开时钟安全系统CSS
                 }
                 TIM4_Init();                   //TIM4定时器初始化
                 TIM2_Init();                   //TIM2定时器初始化
                 ADC_Init();                    //AD初始化
                 PWM_INIT();                    //PWM初时化
                 CFG_GCR =0X01;                 //SWIM模式被禁用,SWIM引脚被用作普通I/O口。
                 TIM4_CR1|=0X01;                //启动定时器4
                 TIM2_CR1|=0X01;                //启动定时器2
                 ITC_SPR6|=0XC0;                //定时器TIM4的优先级为3级
                 _asm("rim");                   //允许MCU全局中断

网友A:
这是我用STM8S003F3P6(SOP20)的调交流可控规。我现一般不用外部晶振的,因为有时摸一下电路板,死机了。内内晶振的话,则OK

网友I:
你是不是打开看门狗?我也用到看门狗,正常啊.
                 IWDG_KR=0XCC;               //启动硬件看门狗定时器(IDWG)
                 IWDG_KR=0X55;               //解除IWDG_PR,IDWG_RLR寄存器写保护功能
                 IWDG_RLR=0XFF;              //写入新的重装初值(看门狗时间=510ms)
                 IWDG_PR=0X5;                //选择新的分频系数=5
                 IWDG_KR=0XAA;               //恢复写保护功能
                 while (1)
                 {
                         if(t_us >= 40)                     //10ms
                         {
                                 t_us = 0;
                                 IWDG_KR=0XAA;     //喂看门狗
                                 key_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_man();    //显示管理
                                 display();        //显示驱动
                                 key_deal();       //按键处理
                                 time_man();           //时间管理
                                 buz_man();        //蜂鸣器管理
                                 PWM_OUTPUT();     //PWM输出控制
                        }
                 }

楼主:
刚刚做了一些实验,系统改用直流电源供电,仿真和程序都一切正常

网友J:
改成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嗯,但是系统一但改回交流AC220供电,CPU的5V电源一但和电网的零线供电就出现了以上2个问题, 不能仿真,程序工作也出错,

网友K:
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交流降压不隔离的5V电源供电系统

网友L:
我用电池供电,也会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一。这咋弄呢

网友E:
重点检查电源和VCAP脚的电压及电容。

网友M:
连接线换短点试试看

网友I:
供电了没有呀

网友N:
stvp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A: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O:
第一次看见这种错误

网友P:
检查一下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N:
检查一下上电瞬间是不是电压下降的比较多

网友A:
电压转换芯片用的是什么啊 功率够不够

网友Q:
检查一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R:
检查一下转换到3.3V那边会不会功率不够啊

网友S:
关闭定时器5  看看是不是还会进入定时器中断

网友T:
楼主使用的电源转换芯片或者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U:
看的我有些迷糊 为啥可以直流供电也可以交流供电啊

网友V:
会不会交流电产生了强烈干扰导致的呢

网友W(2023-03-03):
引用 楼主:
刚刚做了一些实验,系统改用直流电源供电,仿真和程序都一切正常

咨询一下就是一般来说纯仿真和实际的运行效果相差大吗

网友X:
你这是连接不正常吧

网友Y:
检查电源和VCAP脚的电压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