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用keil下载提示错误

楼主(2023-02-01):
我用NS-link用国民的MCU tool工具是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和运行的,但是在keil环境下载会出现错误,具体设置和错误如下截图:

网友A:
建议:去掉工程的中文路径;安装ftp中最新的pack包;检查keil配置中芯片型号是否正确;检查硬件电路,供电是否稳定,是否有虚焊情况;

楼主:
目前确认可能跟MCU那块有关系,但是有点不明白的是JLINK是可以的,为何NS-link的方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掉工程的中文路径;安装ftp中最新的pack包;检查keil配置中芯片型号是否正确;检查硬件电路,供电 ...

目前确认可能跟MCU那块有关系,但是有点不明白的是JLINK是可以的,为何NS-link的方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