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求一份HC32F460定时器输入捕获PWM占空比、周期程序

楼主(2023-02-02):
求一份HC32F460定时器输入捕获PWM占空比、周期程序

网友A(2023-07-13):
官方的例程里基本就有吧

网友B:
你这PWM基本操作啊,通过参考ST的也是可以的啦

网友C:
话说,官方的例程里没有这PWM捕获的例程吗?

网友D:
他家例程还是比较OK的啦,你通过例程能修改出来你需要的功能的

网友E:
你要捕获PWM的占空比是么?

网友F:
如果要是捕获PWM的话,其实可以用外部触发的方式实现

网友G:
获取其PWM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进行计算就行了吧

网友H:
挺简单的,通过例程修改一下就好的

网友I:
还需要计算周期啊?这个周期是判断频率吗?

网友J:
没用过460芯片,帮顶一下,给你一个思路,就是通过其他MCU的例程,也可以移植实现你的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