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普冉PY32F003的SDK

楼主(2023-02-02):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 PY32F002A,请问普冉半导体的这款MCU的相关开发资料(如: 库文件、例子等)在哪里可以下载的? 官网又没看到。。。 哪位可以分享一下?

https://mp.weixin.qq.com/s/uxmO8IuN3rjrwIfYRDevvA

网友A:
找18621291907 李先生

网友B:
看完这篇文章应该就知道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580281296

网友C:
我有    加微信  19924580103

网友D:
普冉的资料是全部打包的,030 003随便点一个下载即可,现在直接点前面的文件夹即可,不用在拉倒最右侧了

网友E:
PY32F003都几毛钱的了,ARM的开发仿真比STC51的方便多了

网友F:
芯片介绍
https://blog.csdn.net/michaelchain/article/details/128685407
https://blog.csdn.net/michaelchain/article/details/128686274
https://blog.csdn.net/michaelchain/article/details/128692398

模板仓库带例子
https://github.com/IOsetting/py32f0-template

代码示例列表
├── FreeRTOS
│   ├── Semaphore
│   │   ├── LL_Binary_Semaphore
│   │   ├── LL_Counting_Semaphore
│   │   └── LL_Mutex
│   └── Tasks
│       ├── Blink
│       └── LL_Blink
├── HAL
│   ├── ADC
│   │   ├── ContinuousConversion_DMA
│   │   └── SingleConversion_TriggerTimer_IT
│   ├── DSP
│   │   └── Matrix_Calc
│   ├── GPIO
│   │   └── LED_Toggle
│   ├── RCC
│   │   ├── HSE_ClockConfigurate
│   │   ├── HSE_PLL_ClockConfigurate
│   │   ├── HSI_ClockConfigurate
│   │   └── HSI_PLL_Output
│   └── Test
│       └── PY32F002A_32KF_4KR
└── LL
    ├── ADC
    │   ├── ADC_SingleConversion_AnalogWatchdog
    │   └── ADC_SingleConversion_TriggerTimer_DMA
    ├── GPIO
    │   ├── EXTI_Toggle
    │   └── LED_Toggle
    ├── I2C
    │   ├── AT24C32
    │   ├── DS3231_RealTimeClock
    │   └── SSD1306_128x64OLED
    ├── RCC
    │   ├── RCC_HSI_Output
    │   └── RCC_PLL_Output
    ├── SPI
    │   ├── MAX7219_8x8LED_Matrix
    │   ├── nRF24L01_Wireless
    │   └── ST7567_128x64LCD
    └── TIM
        ├── TIM1_DMA
        ├── TIM1_DMA_Burst
        ├── TIM1_PWM
        ├── TIM1_PWM_Complementary
        └── TIM1_TimeBase

网友G:
哈哈  PY32性价比甩8位机好几条街

网友H(2023-03-09):
官网有的,一个压缩包,148M,所有文件都在里边。

网友I(2023-04-18):
我也刚学习了一下!几毛钱的ARM,比51还便宜!刚入门了一下,可以参考我的学习记录:https://mp.weixin.qq.com/s/uxmO8IuN3rjrwIfYRDevvA

网友J:
唯一问题是,FLASH,擦写,非人类,其它都还好。

网友K(2023-07-18):
串口下载的软件有没有。

网友L:
这个芯片的ADC你必须做好充分验证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4218-1-1.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唯一问题是,FLASH,擦写,非人类,其它都还好。

能具体一点吗?

特殊一点是手册上要求按页写,写最后一个字前,设置页编程,然后再写最后一个字,才进入编程状态。
如果只写一个字,设置页编程,然后写一个字即可。

还有flash定时参数要按照HSI频率设置一下。

网友L:
也就是说,只要此页是擦过的,可以这次写一个字,下次在下一个地址写另一个字,按字写。
非平常理解按页写满,然后擦掉再按页写。
别的芯片可按字节或按半字写,这款芯片做不到。

网友M(2024-06-06):
引用 网友F:
芯片介绍
https://blog.csdn.net/michaelchain/article/details/128685407
https://blog.csdn.net/michaelc ...

这个好像是linux下的Makefile,windows下如何改呢 ?我不想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