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无法与振弦采集模块通讯

楼主(2023-02-02):
计算机无法与振弦采集模块通讯

应通过以下步骤逐一排查问题
( 1) 观察振弦采集模块状态灯是否正常闪烁,若不正常则应基本断定是模块问题, 此时应尝试对模块进行出厂参数恢复。 在高速测量时,因模块“ 忙” 而无暇响应串口指令,也会造成通讯不正常,此时可尝试多次发送指令或恢复出厂参数。
( 2) 检查模块数字接口类型是否与计算机 COM 接口类型一致( RS232 或 RS485 或 TTL 电平)。
( 3) 检查模块数字接口与计算机 COM 接口三根线是否正确连接( RS485 接口时是两根线)。详见“5.2 连接 VM 模块” 。
( 4) 检查计算机 COM 端口是否能够正常收发数据。将计算机 COM 接口与模块的物理连接断开, 将计算机 COM 接口的发送、接收两管脚短接( RS232 的 DB9 接口应是管脚 2 和 3), 打开任意一个串口调试工具, 进行任意数据的发送操作,若端口收发正常,则接收区会收到发送区发送的内容,如下图示。

( 5)尝试不同的通讯速率。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接收区设置为“ 字符串( 非 16 进制显示)” ,将 COM 口设置为不同的通讯速率,保持模块数字接口与计算机 COM 口的物理连接,对模块进行断电、上电操作,若串口调试助手无法收到正确的启动信息则继续改变 COM 口的通讯速率。
( 6) 恢复模块出厂参数。 将上位机测试工具软件 COM 口通讯速率修改为 9600, 断开模块的电源,按下模块上 KEY1 按键(或将模块 TMP1 与 GND 短接),接通模块电源, 约 500mS 后松开KEY1 按键, 观察测试工具软件是否收到了模块的启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