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抗浪涌都是加TVS、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多加几个电容效果不好吗?

楼主(2023-02-02):
如题,如果多加几个电容增强泄放,效果不应该比TVS、压敏电阻这些有效吗

网友A:
浪涌能量比较大,还与响应时间有关,电容时间跟不上的

网友B:
用电容理论可以,就是你们产品允许不,体积/工作:例如通讯线加电容后都不能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涌能量比较大,还与响应时间有关,电容时间跟不上的

1,能量比较大可以选用容量大的电容
2,不懂就问,电容响应比TVS、压敏电阻这些更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理论可以,就是你们产品允许不,体积/工作:例如通讯线加电容后都不能通信了; ...

产品允许,现在的产品受限于绝缘耐压,不能用低压的TVS和压敏电阻这些,所以想在泄放电容上下功夫

@sjnh :哈哈,好的,感谢!
@玻璃之城 :我现在这个行业做绝缘耐压的时候可以临时拆除保护元件(产品上有个开关),检验员会问;原来电力行业有个产品过欧洲一个认证,跟你一样,只能加强绝缘和距离,例如前后级加大间距等,机壳、电路板比国内的大了一圈;(说白了就是1000V以下没保护,只保护1000V以上)
@sjnh :感谢回复! 我们用的2.2nf,4.7nf确实比较小,吸收效果确实不好。所以请教一下,如果限制绝缘耐压要大于1000V,那么低于1000V的浪涌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吸收呢?(Y电容太大绝缘就过不了了)
@玻璃之城 :看来你没明白浪涌测试的原理,你看看GB/T17626.5,这个能量你用电容吸收并且电容电压不能超过工作电压太高,至少uf级以上甚至几十uf,才能保证电压不会升高太多
@sjnh :Y电容 2.2nf 4.7nf 没有问题,实测AC700V电流很小
既然"受限于绝缘耐压",用电容不是更出问题

网友A:
与响应时间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