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控式恒流源的响应速度

楼主(2023-02-02):
此图片是我在产品中应用的一个恒流源,其实原理很简单,搭建的也比较简单,现在想对这个电路做一点改进,能让这个恒流源建立时间缩短,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建议。假如你的方案非常的优秀不方便在此透露可以私下联系我,知识付费我们公司不会吝啬的

网友A:
用集成大功率运放的方法,看你要多少A不知道;OPA系列有一些是可以达到8-15A左右的方案应该满足您的应用,记得加积分调节,防止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集成大功率运放的方法,看你要多少A不知道;OPA系列有一些是可以达到8-15A左右的方案应该满足您的应用, ...

我这个电流很小的,才100mA,积分调节怎么加?目前确实存在过冲问题,大神可以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流很小的,才100mA,积分调节怎么加?目前确实存在过冲问题,大神可以讲解下吗 ...

负反馈并接一个10nf的电容,在仿真的时候确实可以将过冲变成一个平滑的积分波形,实际有空我试试,没有直插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