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教:at-surf-f437板子,sdio sd卡 demo,没跑通,error代码如下

楼主(2023-02-02):
我的tf卡是sandisk 32g. 程序卡在 sd_init(void)里的:

进去后是这条:
再进去后是这条:
然后就status = SD_CMD_FAIL 了。
请问这是啥原因啊?卡没问题的。

楼主:
刚刚板子重新上电后,一切正常了,奇怪了

网友A(2024-01-02):
问题解了吗

网友B:
看样子和热插拔有关系一样

网友C: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有时候,驱动程序不匹配或配置错误会导致无法正常读取SD卡。

网友E:
代码中的错误会导致无法正常读取SD卡,检查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