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3-02-02):
我建立了一个工程,写了代码,然后保存.
我复制了一份,改了工程名,把代码也改了。
然后我打开原来的工程,发现原来的工程代码居然也变了。
这怎么还互相影响?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23-03-09):
应该没有编译器能做到互相影响的吧

网友B:
你是不是改蒙圈了啊?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开发软件啊?

网友D:
正常情况是不会的,你是不是直接改了,实际忘记了?

网友E:
不能相互影响的,毕竟名字都不一样

网友F:
建议以后可以把备份的文件放到其他盘目录下,能好点

网友G:
不知道,也没遇到过这问题,一般都是直接复制备份,名字也不一样,都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改蒙圈了啊?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开发软件啊?

MPLAB 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是不会的,你是不是直接改了,实际忘记了?

不是这样的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你也可以看看工程代码保存的时间记录之类的

网友I:
大神估计也不知道吧,这问题也太玄学了

网友I:
互相影响一般都是搞乱了导致的,正常都不会互相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