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CP2515发送速度

楼主(2023-02-02):
#有奖活动# #21ic问答# 目前使用的是泥人的一款MCP2515的芯片,上面配备的是8兆HZ的晶振,SPI主机是STM32F407的正点原子开发板。数据传输没问题,但是由于时钟8Mhz的限制,只能设置125kbps的CAN速率,并且发送报文的时间有点长,需要1000us,不知道是否是硬件原因。
对于MCP2515有了解的大佬 可以进来指点一下吗“? QAQ
上图中 通道01 是开发板自带CAN ,通道2是mcp2515的报文发送,根据代码发送顺序,
数据写入SPIDR寄存器之后 应该立即有MCP2515进行CAN发送,但是实际显示的结果 第二条报文ID为60A确实在最后才收到,距离第一条报文的时间间隔为1000us。
当然这是在125kbps的情况下,

楼主:
这是CAN分析仪接受的报文图示

楼主:
顶一下
有接触过这个款芯片的大佬吗,希望可以指教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了解这个芯片的吗
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
有接触过这个款芯片的大佬吗,希望可以指教一下 谢谢了 ...

MCP2515 CAN速率可以到1M,由于时钟8Mhz的限制,只能设置125kbps的CAN速率什么原因?

@eMaker :额 我也不太明白,除了配置波特率外,其他的配置我都没改变过,
@liusheng1998 :我个人感觉和晶振的关系不大,电容选择不当确实会影响晶振的起振和动作,但按照数据手册推荐的参数,不在高低温极端环境下晶振动作基本没什么问题。反而是8Mhz条件下,显示无法配置500kbps,是不是F4的时钟配置或者MCP2515的驱动配置出现问题了。
你好,我的意思是 我根据 计算软件配置的 500kpbs 接收的结果全是错误帧,并且 该计算软件 在8Mhz条件下,显示无法配置500kbps。 然后我换了16Mhz的晶振 但是目前没换匹配的电容,所以也没有成功, 但是目前16mhz 可以配置125kbps,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会重复发送, 我怀疑还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eMaker :这个是没问题的。问题还是重发呢
@liusheng1998 :你现在的数据一直是01,你改成其他的数据试试,看看是否同样正确。
这就是 16mhz 没有换电容的时候 外扩芯片CAN通道的输出结果。 可以看到 初始有错误帧,后面是正常报文,但是重复发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