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知识分享:超实用贴片元器件知识-电容篇

楼主(2023-02-02):
  1.耦合电容:用在耦合电路中的电容称为耦合电容,在阻容耦合放大器和其他电容耦合电路中大量使用这种电容电路,起隔直流通交流作用。

  2.滤波电容:用在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滤波电容,在电源滤波和各种滤波器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滤波电容将一定频段内的信号从总信号中去除。

  3.退耦电容: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退耦电容,在多级放大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退耦电容消除每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低频交连。

  4.旁路电容:用在旁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旁路电容,电路中如果需要从信号中去掉某一频段的信号,可以使用旁路电容电路,根据所去掉信号频率不同,有全频域(所有交流信号)旁路电容电路和高频旁路电容电路。

  5.负载电容:是指与石英晶体谐振器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的有效外界电容。负载电容常用的标准值有16pF、20pF、30pF、50pF和100pF。负载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通过调整一般可以将谐振器的工作频率调到标称值。

  6.加速电容:利用电容可使电流超前电压90度的原理,常应用于取样参考电路。

  AMEYA360知识分享:超实用贴片元器件知识-电容篇

网友A(点评):
加速电容原理

网友A:
为了加快负载端电压变化率,通常会在驱动电路中的电阻两端并联一个电容,这个电容被称为加速电容。
           它充分利用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与电容并联的电阻常被称为缓冲电阻,它是防止在信号突然变化时再端口上产生振铃。如果只在回路中串接电阻将会影响信号的传播速度,尤其是当这个电阻的阻值比较大的时候。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不允许是用较小的电阻,而又要求信号能快速地建立起来,这个加速电容的作用就非同小可。这个电阻和电容的参数需要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主要应用电容充放电的作用,当电压增大时,电容开始充电,相当于电流流过,然后很快就可以使电流稳定在v/r。当电压减小,电容开始放电,使电流尽快的反映了电压的变化,而不是只发生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