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使用gcc开发,写flash会死机?

楼主:
使用keil正常,现在使用gcc编译,发现写数据到flash中会死机,求解

网友A(2023-02-02):
题意缺少条件,无解。

网友B:
小华对他家m0系列的没有提供gcc环境的支持,有点难搞

网友A:
毛主席曾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GCC难不难搞我不知道,反正我有如图这么多的小华加MCU的GCC工程

楼主(点评):
是的,我想以后都用gcc开发,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写flash,擦除页时导致死循环

网友B: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吗,有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吗,有需求

搞不了就不要搞了,直接用keil吧,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了就不要搞了,直接用keil吧,省事

我这里KEIL点开就卡死,然后重装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华对他家m0系列的没有提供gcc环境的支持,有点难搞

程序正常运行了,就是flash操作写擦除时死循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正常运行了,就是flash操作写擦除时死循环了

直接照搬例程,主要的是你flash的参数要跟主频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照搬例程,主要的是你flash的参数要跟主频匹配

我是按例程来的,keil上是运行正常的,然后最近研究gcc,编译运行都正常了,我有些参数会存放在flash中,结果发现死循环,最后定位到while(Ok != Flash_SectorErase( )){}到这了,芯片L196,固件1.0.3,现在在改为1.2.0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按例程来的,keil上是运行正常的,然后最近研究gcc,编译运行都正常了,我有些参数会存放在flash中, ...

仿真,看寄存器对应的位是否正常修改了,可能GCC编译器对位操作不友好。导致FLASH寄存器没有正常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照搬例程,主要的是你flash的参数要跟主频匹配

都需要flash的哪些参数和主频相匹配啊

网友D:
这个确实没有用过 不过猜测有可能是兼容性不太友好

网友E:
我们需要在gcc工具中特别设置什么吗

网友F:
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 那就还可以继续使用keil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KEIL点开就卡死,然后重装也不行

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啊  缺少相关组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接照搬例程,主要的是你flash的参数要跟主频匹配

但是一样的程序  两个工具的表现就是不同的呀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是两个不通的编译器对位操作的实现差异引起的。建议在GCC环境先不要使用位操作,写入寄存器时直接写入整个寄存器的值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但是一样的程序  两个工具的表现就是不同的呀

我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我这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问题脱离了编译器来讨论,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毕竟大家编译器版本不一样,可能所使用的的小华MCU库函数的版本都不一样。
我的eclipse的版本是2022-12月的MAC版
交叉编译是这个版本gcc-arm-none-eabi-10.3-2021.10-mac
小华MCU的库是v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