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5x的flash的nvr和flash扇区

楼主(2023-02-02):
LKS32MC05x的flash的nvr和flash扇区能不能通过keil擦除、
1、看了文档好像flash的main时可以的。但是nvr,我自己操作好像时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2、同时问一下啊nvr的起始地址时什么 ? main是0x0

咨询一下各位大佬。

来自 2楼

网友A:
FLASH部分可以通过设置KEIL来选择全擦或者是部分擦除,NVR不能通过KEIL擦除,该区域因为存放了芯片启动的BOO程序,以及芯片的一些校准参数,所以需要特殊操作才能打开,目前给出的是使用我们提供的库函数来操作此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部分可以通过设置KEIL来选择全擦或者是部分擦除,NVR不能通过KEIL擦除,该区域因为存放了芯片启动的BO ...

明白了,nvr每次重新烧录是不能擦除掉的。main是每次重新烧录是能擦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