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D51用户手册CTRLC寄存器这几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2-02):
上图:
这是关于SPI的。我实在看不懂了,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25-11-17):
ATSAMD51 的 CTRLC 寄存器位功能依外设不同而异(如 USART、SPI 等)。以 USART 为例,可能含校验位选择(PARITY [1:0])、数据长度(DATA [1:0])、停止位(STOP [1:0])等。需结合具体外设章节,例如 PARITY 位设定无 / 奇 / 偶校验,DATA 位定义 8/9 位数据格式,STOP 位指定 1/2 个停止位,配置通信格式适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