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C6T6A无法识别为USB设备

楼主(2023-02-02):
这块板子是在某宝上买的,其他功能正常,比如能点亮LED灯,只有USB功能不行,具体表现为板子插到电脑上之后设备管理器里没有设备。相同的代码我在另一块开发板(F103VET6)上可以正确识别为HID设备且能正常通信。
我自己搜了半天相关资料了,说是USB的D+这里要搞上拉电阻,那块成功的开发板中有明确的说明通过固件代码上拉这个电阻,我加了这个代码后才成功的。而这块最小系统板则没有此类针脚让我写那个代码。
因为我本职工作不是电路相关的,所以对这个不是很懂,这里是原理图,请教一下我该如何处理这个D+上拉电阻的问题呢?谢谢!

截屏2023-02-02  (478 KB )

网友A:
相同的代码?这两个芯片的内存是不一样大的。USB程序应该是不能共用的。

楼主(点评):
我是用的STM32CubeMX IDE生成的固件,相同的代码是指C的代码,不是编译后的elf/hex/bin

网友B:
看电路图没有问题,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点评):
那个上拉电阻是R10那里吗

网友C:
你电路中的D+有上拉电阻了,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电路图没有问题,估计是代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没有问题,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我是参考的这里的HID的代码 https://blog.csdn.net/mimo6086/article/details/103806269
在另一块开发板中可以成功识别为HID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没有问题,估计是代码的问题了

我是参考的这里的HID的代码 https://blog.csdn.net/mimo6086/article/details/103806269
在另一块开发板中可以成功识别为HID设备

网友B(2023-04-07):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的这里的HID的代码 https://blog.csdn.net/mimo6086/article/details/103806269
在另一块开发板 ...

两个板子的晶振一样吗?

网友E:
板子的参数相同吗?

网友F(2023-06-13):
相同的代码?

网友G:
这两个芯片的内存是不一样大的

网友H:
USB程序应该是不能共用的。

网友I:
我是用的STM32CubeMX IDE生成的固件,相同的代码是指C的代码,不是编译后的elf/hex/bin

网友J:
那个上拉电阻是R10那里吗

网友K:
我是参考的这里的HID的代码 https://blog.csdn.net/mimo6086/article/details/103806269
在另一块开发板中可以成功识别为HID设备

网友L:
两个板子的晶振一样吗?

网友M: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