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漏电流的疑问?

楼主(2023-02-02):
如图所给的参数,我理解的三极管漏电流是基集电压为0(NPN),也就是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然后Vce施加一个电压,这个时候Iceo的值,找个很多资料,里面只有Icb和Ieb,求解惑。

楼主:
lceo=(1+β)lcbo看到了这个解释,感觉这个三极管漏流还是蛮大的。。。

网友A:
是的!
特别是和温度关系更大。

网友B:
你这个描述都自相矛盾。

三极管漏电流是基集电压为0(NPN), 这一句,算你写错别字了。是“基极”,不是“基集”,否则后面都没法说了。
但是,电路分析里 定义,输入电压为零,意思就是输入接了一个0V的理想电压源,等于短路,
即基极和发射极短路,那这样的话,又何来 Iceo 这个参数呢。
Iceo的意思是基极开路状态
ICEO是指晶体管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反向饱和电流,又称穿透电流
开路和0V可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这个是很多新手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说一个电路输入为0,不等于运放输入端不接,而是等于输入端对地短路。
另外,说一个电路没有输入信号的意思,也是将输入端接的理想电压源的电压为0,相当于短路,而不是悬空。
所以如果输入是悬空,要明确说悬空,不能说没有输入信号。

对参数的定义必须咬文嚼字,准确理解,才能彻底搞明白。新手的毛病是不舍得花时间去咬文嚼字!
开路的意思是电流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描述都自相矛盾。

三极管漏电流是基集电压为0(NPN), 这一句,算你写错别字了。是“基极”,不是“ ...

表述上有问题,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