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检测IC

楼主:
电流检测IC,将采样电阻放在高端,若采样电阻放在高端,会有较大的共模电压使采样电流不准确,图中参考电路的采样电阻是放在高端,是否存在错误?若采样电阻放在低端有哪些好处和缺点

网友A(2023-02-02):
这个不存在的,芯片厂家既然推出了高端电流检测芯片,肯定是支持高共模电压的,我现在用的AD8212YRMZ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存在的,芯片厂家既然推出了高端电流检测芯片,肯定是支持高共模电压的,我现在用的AD8212YRMZ就可以 ...

多少钱一颗 精度有多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一颗 精度有多高呢

我的设计是用来探测火花的,电流在1~10mA,所以精度要求不高,这个十几二十块钱吧。

楼主(点评):
那么贵。。。一颗运放才几毛钱啊

网友B:
使用高端电流检测IC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高端电流检测IC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图中的不是高端检测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存在的,芯片厂家既然推出了高端电流检测芯片,肯定是支持高共模电压的,我现在用的AD8212YRMZ就可以 ...

会有较大的共模电压使采样电流不准确和   支持高共模电压  是两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不是高端检测IC吗

你贴的图我看不清楚。

网友C:
有隔离放大器可用。隔离了不分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图我看不清楚。

INA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隔离放大器可用。隔离了不分高低

哪个型号

网友C:
amc1200 RMB8.52@100.pdf (2.16 MB)
CA-IS1200G_RMB8.35@100.PDF (1.55 MB)
CA-IS1300G25G_RMB6.89@100.PDF (1.32 MB)

网友D:
可以试试麦哥恩的电流霍尔传感器
可以提供样品 联系我:私信 加微

楼主:
看起来是不错  隔离放大  不知道准度如何

楼主:
假如A点电压是90V B点电压是91V  差值是1V  这种情况能直接把A和B接到IC的输入端吗

网友D:
SO8 还嫌大啊

楼主:
板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你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A点电压是90V B点电压是91V  差值是1V  这种情况能直接把A和B接到IC的输入端吗 ...

超了。只能0.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了。只能0.25V.

那么小的差分电压?不是不超过电源供电电压就可以吗

xch
很奇怪你的需求。采样电流电压降越小越好,你怎么往大了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不错  隔离放大  不知道准度如何

50PP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小的差分电压?不是不超过电源供电电压就可以吗

非线性。不能用

网友B:
INA180,zai 26V之下,共模抑制比100dB,不知道你担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