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37E开发板评测+板子介绍和流水灯

楼主:
LKS32MC037E开发板评测+板子介绍
总体来说板子做工可以,底板接口如下图:
主电源用接线螺丝接线,有电机输出,霍尔传感器接口,串口,调速口,电位器调速,复位按键等等,比较方便实用,底板和MCU板之间用排针连接,便于更换不同的MCU板,设计比较人性化。
但还有些不足,实物主电源板子上未标注正负极,只能用万用表来区分,两排排针无P1和P2丝印标识,不好区分P1和P2。
MCU板上也是没有P1和P2的丝印标识,MCU板和底板之间最好能做防错,防止拔下来之后插错。

本次主要演示流水灯,D1----P0.4,D2----P0.5,D3----P0.6,D4----P0.7,D5----P0.8。下载器兼供电。

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 硬件初始化 */
for (;;)
{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4);    /* LED 全灭*/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8);
delay_ms(500);                     /* 延时20ms*/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4);  /* LED1 亮*/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5);  /* LED2 亮*/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6);  /* LED3 亮*/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7);  /* LED4 亮*/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0, 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0, GPIO_Pin_8);  /* LED5 亮*/
delay_ms(500);
}
}
通过调整delay_ms(500);的时间来调整流动时间。
同时需要对用到的GPIO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Hardware_init(void)
{
    __disable_irq();                  /* 关闭中断中断总开关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开启写使能*/
    IWDG_DISABLE();                   /* 关闭独立看门狗使能*/
    FLASH_CFG |= 0x00080000;          /* FLASH 预取加速使能*/
delay_init(48);                   /* 延时函数初始化时钟48MHz*/
GPIO_init();                      /* GPIO初始化 */
delay_us(100);                    /* 延时等待硬件初始化稳定 */
    __enable_irq();                   /* 开启总中断 */
}
voidClock_Init(void)
{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解除系统寄存器写保护 */
SYS_VolSelModule(1);       /* 0: 3.3V ; 1: 5.0V*/
    SYS_AFE_REG0 |= BIT15;     /* BIT15:PLLPDN */
SoftDelay(100);            /* 等待PLL稳定*/
  SYS_CLK_CFG = 0x000001ff; /* BIT[9:8]:0: CLK_HS,1:PLL,2:LRC,3:LRC
                                 | BIT[7:0]CLK_DIV  | 0x1ff对应48M时钟 */
}
voidSystemInit(void)
{
Clock_Init(); /* 时钟初始化 */
}
void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 P0.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上拉*/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
具体的程序兼附件。
最近比较忙,关于电机以后有时间再评测。

流水灯程序

网友A(2023-02-16):
流水灯,呼吸灯都是干嘛用的

网友B(2023-09-22):
引用 网友A:
流水灯,呼吸灯都是干嘛用的

做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