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D51板子驱动SPI接口网口W5500的问题

楼主(2023-02-02):
我先写的TCP客户端程序,可以拼通板子,但是读写寄存器都不对,莫名其妙。
我建了一个Harmony 3的工程,谁知生成的代码太难懂了,调用起来很不方便。
我自己写了几个
void SERCOM6_SPI_Write(unsigned char pTransmitData)
{
    if(SERCOM6_SPI_IsTransmitterBusy()==false)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DATA=pTransmitData;
        while((SERCOM6_REGS->SPIM.SERCOM_INTFLAG&0x02)==0);
        SERCOM6_REGS->SPIM.SERCOM_INTFLAG|=0x02;
    }
}

这是写一个字节函数。
uint8_t SERCOM6_SPI_Read(void)
{
    uint8_t temp;
    if(SERCOM6_SPI_IsTransmitterBusy()==false)
    {
        while((SERCOM6_REGS->SPIM.SERCOM_INTFLAG&0x04)==0);
        temp=SERCOM6_REGS->SPIM.SERCOM_DATA;
        return temp;
    }
    return 0;
}

这是读一个字节函数。
uint8_t SERCOM6_SPI_Read1(void)
{
    uint8_t temp;

    temp=SERCOM6_REGS->SPIM.SERCOM_DATA;
    return temp;
}

这是虚读。
把它们放在w5500.c的函数里调用
  1. void SPI1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2. {
  3.     SERCOM6_SPI_Write(dat);
  4. }
这是SPI写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W5500_1Byte(unsigned short reg)
{
        unsigned char i;

        GPIO_PC06_Clear();
        SPI1_Send_Short(reg);//ͨ¹ýSPI1д16λ¼Ä´æÆ÷µØÖ·
        SPI1_Send_Byte(FDM1|RWB_READ|COMMON_R);//ͨ¹ýSPI1д¿ØÖÆ×Ö½Ú,1¸ö×Ö½ÚÊý¾Ý³¤¶È,¶ÁÊý¾Ý,Ñ¡ÔñͨÓüĴæÆ÷

        i=SERCOM6_SPI_Read1();
        i=SERCOM6_SPI_Read();
    GPIO_PC06_Set();
        return i;//·µ»Ø¶ÁÈ¡µ½µÄ¼Ä´æÆ÷Êý¾Ý
}
读W5500一个字节。
还有,我看了数据手册,把初始化也改了
void SERCOM6_SPI_Initialize(void)
{
    /* Instantiate the SERCOM6 SPI object */
    sercom6SPIObj.callback = NULL ;
    sercom6SPIObj.transferIsBusy = false ;
    sercom6SPIObj.txSize = 0U;
    sercom6SPIObj.rxSize = 0U;

    /* Selection of the Character Size and Receiver Enable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CTRLB = SERCOM_SPIM_CTRLB_CHSIZE_8_BIT | SERCOM_SPIM_CTRLB_RXEN_Msk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CTRLB = 0x0002C200;
    /* Wait for synchronization */
    while((SERCOM6_REGS->SPIM.SERCOM_SYNCBUSY) != 0U)
    {
        /* Do nothing */
    }

    /* Selection of the Baud Value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BAUD = (uint8_t)SERCOM_SPIM_BAUD_BAUD(SERCOM6_SPIM_BAUD_VALUE);

    /* Configure Data Out Pin Out , Master Mode,
     * Data In and Pin Out,Data Order and Standby mode if configured
     * and Selection of the Clock Phase and Polarity and Enable the SPI Module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CTRLA = SERCOM_SPIM_CTRLA_MODE_SPI_MASTER | SERCOM_SPIM_CTRLA_DOPO_PAD0 | SERCOM_SPIM_CTRLA_DIPO_PAD0 | SERCOM_SPIM_CTRLA_CPOL_IDLE_LOW | SERCOM_SPIM_CTRLA_CPHA_LEADING_EDGE | SERCOM_SPIM_CTRLA_DORD_MSB | SERCOM_SPIM_CTRLA_ENABLE_Msk | SERCOM_SPIM_CTRLA_RUNSTDBY_Msk;
    //SERCOM6_REGS->SPIM.SERCOM_CTRLA = 0x0030018e;
    SERCOM6_REGS->SPIM.SERCOM_CTRLA = 0x0130018e;
    /* Wait for synchronization */
    while((SERCOM6_REGS->SPIM.SERCOM_SYNCBUSY) != 0U)
    {
        /* Do nothing */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CTRLC = 0x00000000;
    /* Wait for synchronization */
    while((SERCOM6_REGS->SPIM.SERCOM_SYNCBUSY) != 0U)
    {
        /* Do nothing */
    }
    SERCOM6_REGS->SPIM.SERCOM_DBGCTRL=0;
    /* Wait for synchronization */
    while((SERCOM6_REGS->SPIM.SERCOM_SYNCBUSY) != 0U)
    {
        /* Do nothing */
    }
}
我不知道到底是初始化不对还是时序哪里有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我读W5500版本寄存器
默认为4.
我把初始化改了又改,读出来不是1就是2,怎么都不对。

网友A:
程序不能运行的吗?

网友B:
如何组成局域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能运行的吗?

运行不对,改成模拟时序就好啦

网友C:
w5500 怎么建立两个socket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

已经搞好了

网友E:
W5500加ATSAMD51能进行高频信号采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W5500加ATSAMD51能进行高频信号采集吗

没试过。

网友F:
这个w5500的最大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楼主:
手册上说:W5500 的使用了
新的高效 SPI 协议支持 80MHz 速率

网友G:
ATSAMD51+w5500如何显示本地图片

网友H:
phy和w5500哪个性能好

网友I(2023-03-09):
推荐使用wifi吧,那个很简单。

网友J:
Atsamd是at芯片吗?

网友K:
w5500+snmp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L:
W5500做客户端连接硬件?

网友E:
如何实现w5500 udp广播

网友M:
W5500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N:
需要在打开socket之前,将W5500加入组播组,也即是将一个D类IP地址写入W5500目的地址寄存器,然后将一个端口号写入目的端口寄存器,另外还需要打开W5500组播功能。

网友O:
W5500S2E可以通过上位机工具配置、AT命令配置和web网页配置 W5500S2E配置方式

网友P:
w5500的spi速度时间是多少

网友D:
可能是mac地址配置有误。

网友Q:
移植使用W5500官方提供的最新Socket库

网友R:
这个不能建立服务器的吗?

网友S:
可能需要移植lwi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W5500做客户端连接硬件?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实现w5500 udp广播

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P:
w5500的spi速度时间是多少

看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不能建立服务器的吗?

可以呀

网友T(2026-01-16):
ATSAMD51 驱动 W5500 易出现 SPI 通信异常:SAMD51 的 SPI 时钟极性 / 相位需匹配 W5500 的 SPI_MODE0(CPOL=0、CPHA=0);需严格控制片选 (CS) 电平切换时序,读写指令后要加延时;此外,W5500 需独立 3.3V 供电,SAMD51 的 SPI 引脚需配置为推挽输出,且要禁用 SPI 硬件流控,避免时序冲突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U:
Wi-Fi设置简单,适合快速连接设备。

网友V:
首先确认硬件接线(以 SAMD51 默认 SPI 引脚为例,可根据实际修改

网友W:
Wi-Fi操作简便,适合简单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