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玩意儿怎么编译呢?

楼主(2023-02-02):
https://www.obdev.at/downloads/vusb/vusb-20121206.zip

网友A(2023-03-09):
用他家的编译器编译就好了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程序?是关于那个芯片的?

网友C:
你看看readme吧,这个应该是指导如何编译的

网友D:
应该调用Makefile吧,具体没玩过这个

网友E:
一般微芯都是可以用mplab编译的

网友F:
你这用的是谁家芯片?可以找官方的技术支持嘛

网友G:
下载了这工程,但是下载好慢,楼主可以把工程贴到论坛么?

网友H:
你那儿弄到的资料?一般都会提供用什么方式编程吧

网友I:
编译一般都是用微芯他家的工程才可以编译了

网友J:
你看看examples吧,这个是例程,看看后缀名,然后搜用啥软件编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