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2-03):
如图所示,恒流源输出不对(AGND和GND短接了)。负载45欧姆,下面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不等。
实在找不出原因了。

二个电压源不能并联。
下面差分运放的工作原理能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样子设计的恒流源,下面这个运放做反馈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子设计的恒流源,下面这个运放做反馈的好处是什么?

差分运放,直接在电阻两端取样,能消除地阻抗误差。

网友B:
Q39关断状态?

网友C: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感觉设计的有点复杂,为啥不直接将运放的反相端从那两个2R电阻直接反馈回来?

网友D:
环路增益有问题,主放大器没有构成放大器。(不是-1的放大倍数),相当于二个电压源并联了。0/0增益是多少,谁知道。

@fzh123 :看错了,没看到C151,
@fzh123 :还没有理解环路增益的含义,你说的大环路,局部放大电路有问题,反馈信号下面OP提供,U6是什么放大形式,就是0/0的反相放大形式。
主放大器通过下面的差分运放形成负反馈

网友E:
不安装C151

楼主:
其实问题上周五就解决了,就等着有人能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