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载】为什么MOS管要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2023-02-03):
MOS管,是MOSFET的缩写,全拼是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翻译过来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根据导电沟道的不同,MOS可以细分为NMOS和PMOS两种。

下图是NMOS的示意图,从图中红色框内可以看到,MOS在D、S极之间并联了一个二极管,有人说这个二极管是寄生二极管,有人说是体二极管,究竟哪个说法准确呢?很多同学也非常好奇:为什么要并联这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删除呢?

这要从MOS的工艺和结构说起,不管是MOS还是二极管,都是由半导体材料构成,我们都知道二极管是由一对PN结构成,见下图,P型区对应二极管的阳极,N型区对应二极管的负极。

我们回过头看下MOS结构,从下图(1)可以看出,MOS中的氧化物O指的是二氧化硅SiO2,SiO2不导电,所以驱动极G基本不走电流,因此MOS功耗比较低,是电压型驱动器件。

从(1)也可以看出,MOS除了D、G、S三个极之外,还有一个Sub极,Sub和S极有连接关系,因此(2)MOS的电路符号中,会将MOS内部指向沟道N沟道的箭头和S极连接在一起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从(3)中可以看到,从D极的N型区->中间P型区->Sub极->S极,刚好构成了一个二极管结构,并且处于反偏状态,这就是MOS符号中并联了一个二极管的原因。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个二极管是MOS结构和工艺使然的,说它是寄生二极管其实不太合适,体二极管(body-diode)的称呼还是相对准确一些。
那么这个体二极管,有什么用呢?在一些场景下,是不希望有这个二极管的存在,这会使得S极和D极之间有漏电的可能性。

有爱必有恨,在另一些场景下就是利用这个二极管导电的特性,让系统正常工作。比如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电池保护1:锂电池过放保护原理UVP》,就有介绍,有的电池保护板,在锂电池过放后,会开启保护功能:关闭放电MOS。当插上充电器后,就利用MOS体二极管,使得电路导通,系统正常工作。

以上就是MOS符号并联二极管的原因,以及使用介绍。

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A:
由于二极管上的压降是固定的,SI管0.7V,锗管0.3V,二极管上并联电阻,可以通过改变电阻大小从而调节MOS管的驱动电流大小。

网友B:
二极管是在脉冲下降沿时起到对栅极放电的作用,使场效应管能快速截止,减少功耗。

网友C:
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加快关断速度,为输入电容放电提供低阻抗回路。

网友D:
关断速度太快也不好,可能会影响EMI 辐射,可以在和二极管串个电阻使用,这样也实现了开通和关断时的驱动电阻值不同。

网友E:
MOS驱动电路中的电阻是为了控制MOS管打开的速度,二极管是为了快速的使MOS管关闭。

网友F:
我的直观理解就是这个二极管是吸收电流的

网友G(2023-10-19):
这个是为了增加阻抗吧?

网友H:
在MOS管工作过程中,如果由于外部电路的原因或者内部电路的原因,导致MOS管两端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就会出现反向击穿现象。

网友I:
二极管可以提供反向通路,用于电感续流或寄生参数产生的过流或者SD两级误加电压。

网友J:
当电源电压超过MOS管的额定电压时,寄生二极管可以形成一个反向偏置,从而保护MOS管不被过电压烧毁。

网友K:
并联的二极管并不是真正的寄生二极管,而是由于MOS管的构造和工艺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L:
还可用于开关技术的实现,如软开关的续流通道,同步整流的DS两端电压检测等。

网友M:
这个并联的二极管可以起到保护MOS管的作用。

网友N:
防止VCC过压的情况下,烧坏MOS管。

网友O:
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防止这种电压上升,从而保护MOS管。

网友P:
MOS管在关闭状态下,它的栅极电压有可能高于源极电压,此时会造成源极-漏极之间的电压升高,从而使MOS管损坏。

网友Q:
防止管子的源极和漏极反接时烧坏MOS管。

网友L:
当 MOS 管的源极(S)和漏极(D)之间的电压反向时,二极管不会导通。并联二极管可以防止 MOS 管在反向电压下工作,从而保护 MOS 管不被损坏。

网友R:
当 MOS 管开启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当 MOS 管关闭时,如果电流过大,二极管会导通,形成一个路径,使电流不会无限制地流过 MOS 管,从而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S:
并联二极管与 MOS 管共享电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MOS 管的导通电阻,提高其工作效率。

网友T:
当MOS管的源极和漏极被误接时,寄生二极管可以形成一个反向偏置,从而保护MOS管不被烧毁。

网友U:
通过并联二极管可以节省空间,实现更高的集成度。

网友V:
当MOS管开关关闭时,如果其源极和漏极之间的电压不为零,则会导致漏极的电流不能立即消失,形成电感续流或寄生参数产生的过流。此时,二极管将反向导通,从而提供一个泄放电流的通道。

网友W:
二极管可以保护MOS管,当DS两级电压过高时,体二极管会被击穿,进而保护MOS。

网友X:
保护作用

网友J:
在某些情况下,寄生二极管可以帮助MOS管更快地关断,从而降低关断损耗。

网友Y:
它可以防止VCC过压的情况下烧坏mos管,也可以防止管子的源极和漏极反接时烧坏MOS管,以及防止静电烧坏MOS管。

网友Z:
防止过压和静电损坏MOS管。这个二极管被称作寄生二极管,它可以在VCC过压时,防止MOS管烧坏。

网友:
并联二极管的存在使得 MOS 管在调试过程中具有更好的灵活性。例如,在电路调试过程中,可以通过观察二极管是否导通来判断 MOS 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U:
MOS管并联二极管主要是为了保护MOS管本身,并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电流回路。

网友AA:
在MOS管导通电平时,二极管会承受一定的正向电压降,从而减小了MOS管的导通压降。这样,可以降低MOS管的功耗,提高整个电路的能效。

网友AB:
对于高速开关的应用场合,由于体二极管开通速度过慢可能导致电流无法通过进而损坏MOS,因此通常会并联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来降低导通损耗。

网友AC:
二极管会起到一个“限制器”的作用,将反向击穿电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保护MOS管不被破坏。

网友AD:
防止源极和漏极反接时烧坏MOS管。

网友AE:
MOS管并联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保护MOS管,同时还可以减小导通压降,提高电路的能效。

网友AF(2023-12-07):
也可用于实现开关技术,如软开关的随心通道、同步整流的两端电压检测等。

网友AG:
二极管可以提供一个反向路径的过电流引起的电感自由旋转或寄生参数,或两级电压错误地施加SD。

网友AH:
我的直觉是这个二极管吸收电流

网友AI:
该并联二极管可用于保护MOSFET。

网友AJ:
并联二极管的感化是加速关断速率,为输入电容放电供给低阻抗回路。

网友AK:
防止在VCC过电压情况下MOS管被烧毁。

网友AL:
并联二极管可以防止这种电压上升,从而保护MOSFET。

网友AM:
二极管在脉冲下降沿的栅极放电中起作用,使场效应晶体管能够快速切断并降低功耗。

网友AN:
防止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反向时被烧坏。

网友AO(2024-01-09):
经由过程并联二极管可以节流空间,实现更高的集成度。

网友AP:
二极管可以保护mosfet,当DS两级电压过高时,主体二极管将被击穿,从而保护mosfet。

网友AQ(2024-02-18):
在某些环境下,寄生二极管可以帮忙mos管更快地关断,从而低落关断消耗。

网友AR(2024-03-28):
给mos放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