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载】一张图完美诠释如何做好IC电源旁路

楼主:
在大学课堂上电源旁路的概念很少被提到,有的话一般也只是一句话带过,但在实际电路设计中,在制作原理图和PCB时都会特别强调。可见电源旁路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有多高。

什么是旁路?

旁路是电学中一个很常用而且重要的词汇,意思是:对一个含有交流和直流成分的信号,要让其中的直流成分从一个负载上流过,但不希望信号中的交流成分从负载流过,这时就要用一种电路达到这个目的。不让某种电流从主电路上流过,而从负载旁边流过,所以叫做旁路。

为什么我们要旁路?

旁路的原因是防止不同设备(或同一设备的不同功能模块)在共享同一路电源时高频噪声通过电源路径相互干扰。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旁路?下面一张动态图做了很好的诠释。

从动态图上我们貌似能得到一些与旁路设计相关的结论,究竟有哪些重要因素影响着旁路效果呢?

(1)旁路的环路面积过大。

当旁路环路面积过大时,高频噪声从电源正极通过电容到地所走的路径将增大,由于天线效应,过大的电环路将等效为环形天线将高频噪声往外辐射。

(1)接“地”参考平面太小。

“地”是零点电位或信号/噪声的回流路径,因此我们希望“地”的阻抗尽量的小,这样才能给信号和噪声提供一个顺畅的回流路径。将“地”面积做大是有效降低高频阻抗的有效手段。

(2)电容放置的位置过于远离芯片

电容靠近芯片放置能减少噪声路径,减少天线效应。

(3)电容自身寄生参数过大。

大家都知道电容是高通低阻,频越高越能通过电容。但理想的东西永远只存在于课本理论,实际电容器的电路模型是由等效电感(ESL)、电容和等效电阻(ESR)构成的串联网路,当频率高于此串联网络的谐振频率时,滤波效果将开始减弱。其中电感分量是由引线和电容结构所决定的,电阻是介质材料所固有的。因此在做电源旁路时尽量选择寄生参数小的电容(结构更优,引脚更短)。

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A(2023-03-02):
我就受到过教训 就因为部件不合理 倒是好好的dcdc没法用了

网友B:
旁路电容是可将混有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的交流电中的高频成分旁路滤掉的电容

网友C:
电源旁路最重要的器件是什么?如何搭建这个旁路电路呢

网友D: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让“地”的阻抗尽量的小呢

网友E:
我们在选用相关芯片的时候按照手册电路做就可以 关键是如何布件和走线

网友F:
电容的位置和电流的走向都非常需要小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