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转载】如何高效解析不定长度的协议帧

楼主:
通信设计中考虑协议的灵活性,经常把协议设计成“不定长度”。一个实例如下图:锐米LoRa终端的通信协议帧。

如果一个系统接收上述“不定长度”的协议帧,将会有一个挑战--如何高效接收与解析。

为简化系统设计,我们强烈建议您采用“状态机”来解析UART数据帧,并且把解析工作放在ISR(中断服务程序)完成,仅当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0x0D)时,再将整个数据帧提交给进程处理。

该解析状态机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那么ISR处理这个状态机来得及吗?答案是:so easy!因为它只有3个动作,运算量十分小:

比较接收数据 -> 更新状态变量 -> 存储接收数据,C语言仅3条语句,翻译成机器指令也不超过10条。

代码清单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 * @brief  Status of received communication frame
  • */
  • typedef enum
  • {
  •     STATUS_IDLE = (uint8_t)0,
  •     STATUS_HEAD, /* Rx Head=0x3C */
  •     STATUS_TYPE, /* Rx Type */
  •     STATUS_DATA, /* Data filed */
  •     STATUS_TAIL, /* Tail=0x0D */
  •     STATUS_END, /* End of this frame */
  • } COMM_TRM_STATUS_TypeDef;
  • /**
  • * @brief  Data object for received communication frame
  • */
  • typedef struct
  • {
  •     uint8_t    byCnt; /* Count of 1 field */
  •     uint8_t    byDataLen; /* Length of data field */
  •     uint8_t    byFrameLen; /* Length of frame */
  •     COMM_TRM_STATUS_TypeDef    eRxStatus;
  •     uint8_t    a_byRxBuf[MAX_LEN_COMM_TRM_DATA];
  • } COMM_TRM_DATA;
  • /**
  • * @brief  Data object for received communication frame.
  • * @NOTE  Prevent race condition that accessed by both ISR and process.
  • */
  • static COMM_TRM_DATA    s_stComm2TrmData;
  • /**
  •   * @brief  Put a data that received by UART into buffer.
  •   * @note  Prevent race condition this called by ISR.
  •   * @param  uint8_t byData: the data received by UART.
  •   * @retval  None
  •   */
  • void comm2trm_RxUartData(uint8_t byData)
  • {
  •     /* Update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d data */
  •     switch (s_stComm2TrmData.eRxStatus)
  •     {
  •         case STATUS_IDLE:
  •             if (COMM_TRM_HEAD == byData) /* Is Head */
  •             {
  •                 s_stComm2TrmData.eRxStatus = STATUS_HEAD;
  •             }
  •             else
  •             {
  •                 goto rx_exception;
  •             }
  •             break;
  •         case STATUS_HEAD:
  •             if (TYPE_INVALID_MIN < byData && byData < TYPE_INVALID_MAX) /* Valid type */
  •             {
  •                 s_stComm2TrmData.eRxStatus = STATUS_TYPE;
  •             }
  •             else
  •             {
  •                 goto rx_exception;
  •             }
  •             break;
  •         case STATUS_TYPE:
  •             if (byData <= MAX_LEN_UART_FRAME_DATA) /* Valid data size */
  •             {
  •                 s_stComm2TrmData.eRxStatus = STATUS_DATA;
  •                 s_stComm2TrmData.byDataLen = byData;
  •             }
  •             else
  •             {
  •                 goto rx_exception;
  •             }
  •             break;
  •         case STATUS_DATA:
  •             if (s_stComm2TrmData.byCnt < s_stComm2TrmData.byDataLen)
  •             {
  •                 ++s_stComm2TrmData.byCnt;
  •             }
  •             else
  •             {
  •                 s_stComm2TrmData.eRxStatus = STATUS_TAIL;
  •             }
  •             break;
  •         case STATUS_TAIL:
  •             if (COMM_TRM_TAIL == byData)
  •             {
  •                 /* We received a frame of data, now tell process to deal with it! */
  •                 process_poll(&Comm2TrmProcess);
  •             }
  •             else
  •             {
  •                 goto rx_exception;
  •             }
  •             break;
  •         default:
  •             ASSERT(!"Error: Bad status of comm2trm_RxUartData().\r\n");
  •             break;
  •     }
  •     /* Save the received data */
  •     s_stComm2TrmData.a_byRxBuf[s_stComm2TrmData.byFrameLen++] = byData;
  •     return;
  • rx_exception:
  •     ClearCommFrame();
  •     return;
  • }

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网友A(2023-02-03):
不定长协议是通信协议中比较常见的,解析方法也是很多的。

网友B:
有操作系统,也需要用状态机的方式来解协议,这个方法好。

网友C: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协议来,每个产品的协议都不一定,解协议的方法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