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屏蔽线缆传输两个单端信号

楼主(2023-02-0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屏蔽层档参考地

网友A:
但是为啥不用485?can?

网友B:
要看绝缘材料。PVC 差,PE 好点。发泡的更好。
屏蔽线一般不能用于1Mbps。因为绝缘体传输高频色散很厉害,造成相邻位模糊混叠。如果是100m以内凑合用。
非屏蔽传输线大部分是空气绝缘体几乎与真空一样是最好的高频传输媒介材料。

网友C:
楼上几个都不说重点。
楼主说的是两个单端信号。意思就是用双绞线的双芯分别传输两个互不相干的信号。

网友C:
这个做,还不如用普通的电缆呢。
两个双绞线之间会互相干扰得很厉害,因为双绞线的特征阻抗只有100欧左右。
也就是你可以认为两个双绞线之间连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
如果100欧的电阻对你的信号没有影响的话,你倒是可以试试。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信号源输出阻抗大部分都在50欧左右,100欧的电阻会对你的信号造成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