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有一个差分运放,想在正常放大的情况下,也能具有部分滤波作用

楼主(2023-02-03):
求教的问题:
电路大致上是这样的,是直流电压采样,就是想在后面的运放中能滤波150HZ以下的干扰。同时也能正常的放大 ,是在前端加RC滤波可以吗?还是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你是要高于150hz和低于150hz都要正常放大吗?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6019601

网友B:
R2,R4 并联一样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高于150hz和低于150hz都要正常放大吗?

我就一个直流电压的采样,电压值的正常放大。和把高于150HZ的干扰给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R4 并联一样的电容。

那请教一下电容的容值怎么确定了?看一些电路是有加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电容的容值怎么确定了?看一些电路是有加电容

C >> 1/( 2Π*150Hz*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 1/( 2Π*150Hz*R4)

好的,非常谢谢。在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理,或者在什么资料上可以查到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在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理,或者在什么资料上可以查到相关的 ...

自己推到传输函数。

化简计算办法,仅算差分放大器负输入端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正输入端的传输函数的模近似等于负输入端传输函数,但倒相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推到传输函数。

化简计算办法,仅算差分放大器负输入端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正输入端的传输函数的模近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