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外壳接地,静电为什么没被导向大地

楼主(2023-02-03):
大家好,请教各位大咖个问题
我有一个设备,金属外壳,里面有个wifi模块。
做静电测试时,金属外壳接地,对金属外壳做接触放电6KV,为什么WIFI模块死机重启?

有没有发射天线这类的装置?

网友A:
所有的外加干扰走阻抗最低的道路,金属壳虽然接地,但有可能接地电阻并不小,导致对内部电路板放电。经常碰到的例如外壳刷了漆,导致门把手/锁孔/上下壳连接合叶会有大的接触电阻;
无非就是堵/疏:查放电通路那地方阻抗大就改哪;如果通过缝隙对内部放电,就堵住;

网友B:
WIFI 有天线吧?

不算屏蔽

网友C:
静电的影响是瞬态的。你说的接地处理不了瞬态的冲击。

网友D:
接地不良造成的,静电没有及时被泄放至大地,向内部泄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 有天线吧?

不算屏蔽

对,有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的影响是瞬态的。你说的接地处理不了瞬态的冲击。

这个需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不良造成的,静电没有及时被泄放至大地,向内部泄放了

我也怀疑过这个点,之后反复确认,接地是接好的(我现在是将接地线直接焊接产品外壳,接地线另一端接到接地参考平面,接地参考平面最后又接到了静电发生器电源线的PE端),还是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外加干扰走阻抗最低的道路,金属壳虽然接地,但有可能接地电阻并不小,导致对内部电路板放电。经常碰 ...

我现在接地线是直接焊接到金属外壳的

网友D:
设备外壳屏蔽没有做好

网友B:
把天线换成 50 OHM 终端负载是不是就抗住 E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换成 50 OHM 终端负载是不是就抗住 ESD?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换成 50 OHM 终端负载是不是就抗住 ESD?

今天试了 还是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外壳屏蔽没有做好

需要怎么屏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 还是过不了

怀疑你说的“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说的“屏蔽”了。

怎么屏蔽法的?

网友C:
静电不是不是有害物质,电流脉冲才是。就像人身上有静电时,除了头发会飞起来,没什么不适。但是放电瞬间可以带来刺痛。
所以抗静电干扰,目的不是将静电导入大地。而是抵抗静电转移时带来的电流脉冲。

网友E:
你哪里坏了就在哪里添加防静电器件,光靠走地卸放是很难保证每次都测试通过的。主要是找到从哪个通道过来的静电危害。建议自己好好找找,还有就是静电不一定是金属导过来的,可能是线路辐射引起的。

网友F:
拍个图吧,信息太少没法评论
不过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即使机箱良好接大地,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良好”,无论如何都会存在一定阻抗,所以如果对信号影响不大就可以过,如果信号比较特殊,比较灵敏,这个阻抗还是会影响到的~~

网友G:
接触6kv对着耦合版放电,WiFi模块会不会有影响,你这个我怀疑是静电场耦合过去,影响到WiFi模块的敏感电路,导致重启的。

网友D:
静电走阻抗最小路径

网友H(2023-03-30):
一个是让外壳的静电泄放通路尽可能的低阻抗,一个是要隔绝外壳与内部电路的联通,避免静电往电路释放。

网友I:
做静电是系统工程,有时pcb和外壳布局都要改

网友J(2023-07-02):
线路辐射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K(2023-08-01):
如果是这种情况,说明PCB线路板地线设计有问题!

网友L(2023-09-18):
特别想知道最后是怎么过了的?_**楼主无论啥时看到,千万回复一个.

网友M(2023-11-22):
可能是通过空间辐射过去,静电的干扰频率也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