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充电指示和检测同步怎么设计?电路简单吗?这里且看4054的电路设计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近做了一个方案,在电路设计上遇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对其整理记录下。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设计电路时对充电线路的设计未处理好,说起来这个充电线路还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充电IC加上少量外围元件,这里的问题是在充电指示上未满足功能需求,初始设计如下(图一)。
(图一)
这里的充电指示设计思路是用主控来检测判断电池是否充满,充满了则通过IO口控制一盏灯亮或灭,在显示屏界面上的电池符号也好通过检测判断来定自己想要的状态(如在充电时电池符号中的电量格数做流动显示,充满了后就显示满格状态)。但这样设计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当系统未开机时,充电状态是看不到的,即我们不知道电池是否在充电或充满电。所以这个电路还是得改,需要在系统关机情况下还能看到充电状态,这里的充电指示灯不用主控来控制了,改用充电IC直接控制,更改后电路如下(图二)。
(图二)
用过这个电路的人都知道,当锂电池未接上时,这指示灯是微亮且有点闪;当接上锂电池充电后这指示灯会常亮,灯的亮度可由所串的电阻来调节;当锂电池充满时这指示灯就会熄灭。所以通过(图二)这个线路,我们是可以在系统关机的情况下看到充电的状态。
若是在设计上还想用到主控的检测功能或者说预留这个功能,那该如何设计呢? 也许有人会想,将(图一)和(图二)整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充电ICCHRG网络控制指示灯亮灭的同时还能控制三极管用作充电状态检测,如下(图三)设计。
(图三)
这个电路真的可以用吗?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在实际测试时测到充满电后这指示灯并不会熄灭,所以这个线路是行不通的。这里怀疑是不是三极管Q1的内阻R1R2be极将电压拉低了?下图是三极管Q1的内部结构和电阻参数图:可以看到R1R2的阻值为10K,这个参数在平时的电路设计中也可以注意下
(图四)
在三极管基极上再串一个电阻R292试下看能不能将CHRG处的电压抬高,如(图五)。
(图五)
这里将R292的值分别设为10K20K47K,测试出三组数据如下(图六),
(图六)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R292的电阻增大到一定程度,电池充满电时指示灯会变暗但不会熄灭,当为47K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0.8V,考滤到若再增大的话,指示灯依旧不会熄灭,而会使三极管的控制失效,所以这个电路这样处理还是不好。
那么,还得想个办法隔离三极管Q1对充电IC状态脚的影响,更改线路如下(图七)。
(图七)
图中对三极管基极的外围做了处理,增加了一个上拉电阻R291和一个二极管D11,当电池在充电时,CHRG为低电平,这时指示灯点亮,将三级管的基极拉为低电平,使得三极管断开;当电池充满电时,CHRG为高电平,这时指示灯熄灭,三极管的基极被R291拉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经实测,图七的线路符合功能要求,在充满电时指示灯会熄灭,三极管也得到控制。测得各测试点的数据如下(图八)。
   (图八)
也许有人会提出个疑问:为什么电路设计中的三极管要用SOT-323这个封装的呢?用39048050不行吗? 这是前面考滤到PCB板框较小且元件密集度较高,所以在器件的选型上尽量选封装较小的,当然这要常规/经济。
我这里也试了三极管改用3904的情况,基极上的处理还是要用到(图七)上的处理方式才行,不然实测也是不符合功能要求。
对于(图七)中的处理方式,会不会感觉元件有点多呢?元件的增加是不是也吃PCB空间呢?还有其它处理方式吗?
这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MOS管,这样的话可以省掉二极管D11,其设计如下(图九)。
(图九)
这里电阻R292取值为10K,经测试该电路符合功能要求。
最后可能还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检测电路一定要用开关线路呢?CHRG网络直接到主控不行吗?
这里请翻看前面的(图二),经测得电池充满电时CHRG网络的电压为3.6V,若直接到主控的话,可能会烧掉主控的IO,所以要用开关线路做隔离,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

总结:虽然有些电路是很简单的,但在逻辑上处理不好的话,还是易出错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初始设计时要理清功能需求和各逻辑关系,而不致于后续增加多余的工作量。还有选择什么样的电路,也还需要看PCB布局情况,有时候是分立元件占优,有时候是集成元件占优。

最后,图中线路部分也欢迎读者实际验证,有问题处还请指正,谢谢!

追加内容1:
谢谢各位网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其中LcwSwust等网友提出加二极管到主控端就可以,我也非常认可,现将电路更改如下(图十)。
(图十)
这个电路更加简单,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二极管起到了隔离作用的同时也能使IO端的电平能够正常翻转。
针对某些功能的实现在电路设计上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一两种,有时候你认为这电路是很好了,但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设计方式,这就要发散思维了。个人觉得多动动脑也挺好的,这对以后的设计思维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帮助吧!
各位网友若还有更好的设计方法或意见,欢迎在评论区提出,谢谢!

网友A(点评):
逐层剖析,多次尝试,善于寻找问题,思考问题,一步步解决充电电路的充电指示和检测同步问题,同时友善接受他人意见,完善方案。文章整体结构紧凑,图文结合较好,欢迎继续投稿哦

网友B(2023-02-03):
CHRG脚串二极管到单片机IO口(内部上拉)就行了呀,何必加Q1反相.

网友C:
学习一下,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

网友D:
我们都是直接读指示LED引脚,加个三极管干什么?还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G脚串二极管到单片机IO口(内部上拉)就行了呀,何必加Q1反相.

这个可以,后面我再加上这种方式

网友E(2023-04-19):
凡是控制管脚都给明确得电平状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