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MOS、PMOS驱动负载优缺点

楼主(2023-02-03):
NMOSPMOS驱动负载优缺点
常见的马达、泵、继电器等驱动电路,都是NMOS,然后将负载放在高端(NMOSD极或三极管的C极);而图中这种PMOS电路,将负载放在低端(NMOSS极或三极管的e极),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相同工艺等级下,N-MOS相比P-MOS更容易做到电流大一些,内阻小一些。
意思就是说如果电流一样的话,N-MOS一般便宜一点。

网友:
高端场合用NMOS,电流不大速度要求不高的用pmos,便宜。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电路都没问题,功能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胖老师吧管理员同志你好,我是上海宝钢集团下岗工人胖老师,能否得到你的帮助不要删除,你一辈子就帮助 ...

呼叫管理员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工艺等级下,N-MOS相比P-MOS更容易做到电流大一些,内阻小一些。
意思就是说如果电流一样的话,N-MOS一 ...

既然有这种PMOS驱动的电路  也有它的一些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