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c8t6产生6路互补PWM

楼主(2023-02-03):
如何关掉任意一路?

网友A:
TIM1->CCER=0;
这样就全都关掉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我想只关掉一路。就是上下两桥臂都输出低电平。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我用这两个函数后,结果是一个高一个低,不能同时为低

网友B:
你这个是把OCx和OCxN输出使能禁止了吧,这样他们输出到底是多少是不确定的,要确保关掉必须使他们都输出低电平。

网友C:
把OCx和OCxN输出使能禁止      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网友B:
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 关掉 OCx 后, OCxN 要翻转哦, 否则信号不正常了.

网友D:
把PWM的相关口设置成普通的IO,再进行IO操作?

网友E:
你好,请问你想关掉互补PWM的任意一路,问题解决了吗?可否指导下,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谢谢

网友C:
可以一个的CCRx设置成0,另一个的设置成最大,就一高一低了。

网友F:
TIM_CCxCmd与TIM_CCxNCmd使能后两个是一个高一个低。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本来这两个就是相反的。。。。。

网友G:
OCx和OCxN输出使能禁止

网友H:
可以单独关掉一路的

网友I:
当然可以了  要不然就没法弄了

网友J:
每一路都应该有相应的标志位使能或者说是开启

网友K:
这是基于默认配置,如果选择不同的极性,可以输出一样的信号,具体要结合硬件需求来配置。

网友F:
直接关掉使能可以吗

网友G:
当然可以单独关掉一路了

网友L:
必须可以啊 要不然怎么工作啊

网友M:
可以互补 但是 好像占空比啥的需要一致

网友N:
那频率也必须一致吗

网友O:
可以单独关掉一路啊,不然就没办法弄了

网友P(2025-04-06):
要关闭任意一路互补 PWM,首先可以通过禁用相关的定时器通道来实现。你可以通过修改 PWM 输出通道的相关配置来停用它。

网友Q:
可以通过 TIMx_CCMR1 或 TIMx_CCMR2 寄存器来禁用对应通道的 PWM 输出。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设置相关的输出模式为 GPIO 或 PWM输出禁用 来关掉该通道。

网友R:
若要关闭某一路 PWM,可以直接将对应的输出通道配置为 PWM模式关闭。例如,使用 TIM_CCER 寄存器来禁用通道的输出。

网友S:
在 STM32F051C8T6 中,你可以通过 TIMx_CCER 寄存器的相关位来禁用对应的通道输出,从而停止 PWM 输出。设置为 0 即可关闭。

网友T:
若想动态控制哪一路 PWM 输出,可以通过修改定时器的配置或使用软件控制,通过设置相关的寄存器来开启或关闭某一路。

网友U:
你可以在运行时使用 TIMx->CCER 寄存器来禁用某一路的互补 PWM 输出。例如,要禁用第 1 路 PWM,可以设置 TIM_CCER 中的相应位为 0。

网友V:
要完全停止某一路 PWM 输出,你也可以在运行时将相关的 GPIO 引脚配置为普通输出模式,而非复用为 PWM 输出模式。

网友W:
如果需要关掉某一路 PWM 输出并且不影响其它通道,你只需设置对应通道的输出使能位为 0,而不需要对其他 PWM 通道做任何修改。

网友X:
通过 TIMx_BDTR 寄存器中的 MOE (Main Output Enable) 控制,你可以选择性地启用或禁用特定通道的互补输出。

网友Y:
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软件产生一个低占空比的 PWM 信号,将 PWM 输出强制设置为低电平,从而实现关掉这一路的效果。

网友Z(2025-11-05):
选择不同的极性,却输出一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