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指针被修改

楼主(2023-02-03):
设置了一个指针全局变量指向一个CAN消息接收buffer,可是在程序中调用cos、tan等数学库函数时,该指针被修改,指向无效地址,程序再运行,进入FALT ISR。。

网友A:
这是否是keil编译时.DATA段分配不够的问题呢?

网友B:
不知道,你哪里改的不对

网友C:
这个能否手动修改.DATA和.BSS段的大小呢?

网友D:
这个指针的运用的还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E:
怎么就指向了无效地址的呢?

网友F:
感觉有点复杂,这是引入了无效指针的?

网友G:
不会是语法上的错误导致的吧?这个一般来说不应该的。

网友H:
这种指针问题看上去不是很好解决啊

楼主:
一涉及到指针的,我就很迷茫了。。

网友I:
应该还是你程序有bug

网友E:
估计还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J:
估计还是楼主不小心操作指针了

网友K:
按说,  库函数不太容易出现 BUG, 也不太容易改变全局变量.

网友D:
是不是内存太小了,  堆栈不够呢

网友L:
查看map文件,看这个变量的上面一个变量是什么,重点分析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M:
注意是否发生了地址越界访问;

网友N:
注意访问对齐方面的原因;

网友O:
单步运行监测一下指针是在什么时候被修改的啊

网友A:
大概率就是误操作了

网友P:
指针操作就是需要万分小心

网友E:
有可能是地址越界了

网友Q:
请问什么叫做访问对齐

网友R:
指针被修改很大可能是程序溢出了。

网友S:
估计是调用C库中的数学函数出现问题。

网友T:
如果不调用Tan或Cos函数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U:
是不是误操作指针了

网友V(2023-03-06):
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值吗?是不是没有进行相应的保护啊

网友W:
有可能啊 因为这个地址楼主没有进行任何操作保护措施

网友X:
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存储地址改为静态的呢?

网友Y:
如何保证在其他操作的时候不影响这个位置的数据呢

网友Z:
指针以及数组的操作就是很多不容易掌控的地方

网友AA:
楼主能否确定是在什么时候被修改的呢 还是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时机啊

网友AB(2024-06-21):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C: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AD: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E: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F: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G: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AH: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