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口高电平

楼主(2023-02-03):
/开发板是USB供电,芯片装成3.3V给单片机,这种情况5V高电平可以输入到IO口???

网友A:
不能,电压高烧坏芯片。

网友B:
不能的!!!电阻分压或者电平转换

网友C:
最好能够通过芯片改变电压。

网友D:
使用电压芯片转换为3.3V电压。

网友E:
直接5V加载I/O口会出问题,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F:
usb供电肯定有5v转换3.3V电平。

网友G:
楼主串联一个电阻试试。

楼主:
可以,耐压电路好的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主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肯定不能啊

楼主:
如果不怕坏掉芯片,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H:
看资料啊,很多口可以接受5V的 带了FT的都行

网友I:
有一些引脚是可以5V容忍的,标注了FT。

网友J:
当然不可以啦

网友K:
这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L:
如果不是特殊的I/O比如ADC之类的 基本上可以用5V接入,不过最终还是需要看手册。

网友L:
手册有耐压值说明。如果怕有问题,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做电平转换,这样比较稳妥。

网友A:
不一定 看看这个io口是不是可以兼容5V电压

网友M:
不能直接进行分压

网友C:
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N: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一定要注意电流的控制

网友O:
不能直接进行分压,最好能通过芯片改变电压。

网友P(2023-03-06):
需要看是哪个引脚  有些引脚是兼容5V电压的

网友Q: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怕有问题 可以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R:
可以选择使用那些可以兼容5V电平的引脚

网友S:
可以的 我觉得即便不是ft型的引脚 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T:
可以的  如果楼主不放心 可以使用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怕有问题 可以串接一个电阻

如果串接电阻的话 难道不会产生灌电流吗

网友V(2024-06-2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W: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X: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Y: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Z: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A: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AB: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AC: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D: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AE: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